郁闷 使用新的bsp后定制的系统有问题

楼主:
我用的友善之臂的mini2440,之前因为串口1被占用当做调试串口,发现新的bsp解决了这个问题,就下载了新的bsp,把新bsp导入PB,用PB定制ce内核在板子上运行有点问题。比如桌面上的串口助手等程序就有错误,显示也有点问题,画面不在正中间,有点偏(我按照以前定制的步骤做的,用户手册上介绍的步骤,新的手册关于这部分也未作修改,以前定制出来的没有问题)
不知道现在是哪的问题呢?
有用友善板子的朋友吗?

网友A:
还有就是通过usb与pc连接, 启动arm板后, ActiveSync也没反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通过usb与pc连接, 启动arm板后, ActiveSync也没反应了....

没有装USB驱动吧!

/*****************************************************************************/
欢迎新手和有经验的人加入Wince学习群:100062496 ,稍后将公布详细的学习计划。。

网友B:
你是换了BSP才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换了BSP才出现这种情况的?

嗯 我用网站上提供的新的wince系统没什么问题,一切正常,也解决了串口1占用的问题。因为需要要定制一下系统,用新的bsp定制的系统出现了问题。我定制系统时按照原来的方法做的,以前没什么问题,我对比了一下两个bsp,文件夹名字和分布有所变动,但是内容变化不大。
郁闷的是 新的用户手册关于定制内核部分的介绍也没变化啊...  用以前的bsp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通过usb与pc连接, 启动arm板后, ActiveSync也没反应了....

这个可能是BSP的某个地方把USB的功能设置成其它模式了,你查一下,在WINCE界面下看注册表USB下边的Default_Client一项吧

网友:
画面不在正中间,有点偏 是你的液晶参数不对嘛  跟板子连不上,看看控制面板中的 PC连接,是不是USB连接,然后在检查一下 你定制的内核中是否有USB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通过usb与pc连接, 启动arm板后, ActiveSync也没反应了....

这个可能是BSP的某个地方把USB的功能设置成其它模式了,你查一下,在WINCE界面下看注册表USB下边的Default_Client一项吧

需要一个注册表项吧。。你也可以不用串口1.。用其他的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