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VGA输出配置

楼主:
我用CH7005将LCD信号转换成VGA输出,在640*480分辨率下能在VGA输出,但是在800*600分辨率下不能输出。
640*480分辨率的相关注册表配置如下:(谢谢知道的大侠指点下这些该怎么配置,下面的配置是借别人的配置)"Clkval_TFT"= DWORD:1
"vbpd" = dword:20
"vfpd" = dword:5
"vspw" = dword:1
"hbpd" = dword:43
"hfpd" = dword:28
"hspw" = dword:1f
"lcdxsize_TFT" = dword:280
"lcdysize_TFT" = dword:1e0
帧率约为:36

800*600分辨率的相关注册表配置如下:"Clkval_TFT"= DWORD:1
"vbpd" = dword:20
"vfpd" = dword:24
"vspw" = dword:5
"hbpd" = dword:49
"hfpd" = dword:37
"hspw" = dword:77
"lcdxsize_TFT" = dword:320
"lcdysize_TFT" = dword:258
帧率约为:21

运行nk_800.bin(800*600分辨率)的时候,CRT显示提示超出频率范围 VF = 23khz  VH = 35hz
上面这个VF和VH是怎么计算得到的我查了很多资料也没找到,可能是我眼错了,谢谢大侠指点下。

另外我在2440手册上看LCD控制器这章上面没有说支持800*600,难道要加个图像加速芯片才行?
在优龙开发板上又能运行800*600的,唯一的区别就是优龙用的转换芯片是CH7025应该和转换芯片无关吧,谢谢指点。

网友:
建议 Vertical Frequency (垂直扫描频率, 帧率) 为 60Hz ~ 85Hz 之间. 亦即将 Pixel Clock 调升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谢谢paul_chao 的解答
"Clkval_TFT"= DWORD:1
这个调高过后帧率会变慢还是不能显示

网友:
不好意思刚说错了,
“Clkval_TFT"= DWORD:1  已经是最低的了吧,
2440手册上有个公式:VCLK = HCLK/[(CLKVAL+1)*2]
要调高VCLK可以通过增加HCLK和调低CLKVAL但是两者好像都不行,HCLK定了60M,CLKVAL已经最低,请大侠指点下

网友A:
CLKVAL 设 0 看看吧, 不行顶多就是改回来就好了.

不过 LZ 640*480 VF=36 这样会动到真是令人好奇了, LZ 有没有多试几款 VGA monitor??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CLKVAL 设 0 看看吧, 不行顶多就是改回来就好了.

不过 LZ 640*480 VF=36 这样会动到真是令人好奇了, LZ 有没有多试几款 VGA monitor??

Paul, Chao @ Techware

显示器显示的VF = 36 会动啊,你是说VF =36会把CPU资源占用完??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在WINCE下查看CPU占用率,找时间查查资料。

CLKVAL设为0我去试试,不过有个疑问就是手册上那个公式:算VFRAME的有一个分子项因子就是2*(CLKVAL+1),设为0不就算出零了。

网友:
改成0能显示,不过好像CPU撑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