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478 SSP0 FIFO半空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0-01-26):
LPC2478 SSP0 FIFO半空中断的问题?
本人用LPC2478 SSP0向外设备发送批量的数据,为将发送时间减小到最小,打算用连续发送,用了FIFO发送半空中断,初始化完了之后发现只能进第一次中断,以后就进不去了(我在中断中写了FIFO),请高手指点!
设备
数据

网友A:
我们当时用LPC2468的SSP做SPI控制LED数码管和LCD时,测试过SSP能到6M左右。
至于楼主所说的发送中断智能进一次,以后就进不去了,
这个问题,楼主先好好检查你的中断处理函数都是实现了那些功能,有没有清除中断标志位,并在最后打开中断?
另外出中断后,一直停在哪里?
另外楼主直接上下面的链接下载KEIL C的源代码,修改下,应该就OK/
http://www.cn.nxp.com/#/pip/pip=[pip=LPC2468_4]|pp=[t=pip,i=LPC2468_4]

网友B:
是不是写的速度比较快,进入中断之后还在写,所以FIFO容量没有再少于半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