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winCE6应用和驱动的都进来下: CE6, 三星2440, CreateDIBSection/LCD驱动的问题

楼主:
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发现,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问题一样.
如果您们对界面执行效率要求不高,也许根本就发现不了

环境三星2440, windows CE 6.0 800×480的分辨率.

我们有一个程序在windows CE 5.0下跑得很流畅,但同样的代码移植到三星2440的windows ce 6.0后发现界面很卡,而移植到A4方案上的机器上又不卡.

这个问题有些奇怪,之前也没有遇到过,我们怀疑过很多东西,甚至怀疑是不是windows CE 6.0系统本身的问题.

经过我们一点一点的分析,最后找到了问题的根源:
读写CreateDIBSection所关联的内存和读写new出来的内存效率差别很大.

代码示例:

//引用CreateDIBSection返回的内存
BYTE *pBmpData = NULL;
CreateDIBSection (NULL, pbmi, DIB_RGB_COLORS, (void**)&pBmpData, NULL, 0) ;

//引用new返回的内存
BYTE* pNewData = new BYTE[800*480*sizeof(DWORD)];

读写pBmpData和读写pNewData的效率差很多,大概读写pBmpData比读写pNewData慢三倍左右

测试程序在这里下载

请大家帮帮忙,看看怎么解决下,谢谢!!!!!

网友A:
平台TCC89 WinCE6.0 800*480*16

DIBSection : 56
new: 57

网友:
谢谢,这个数据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非常强大!!!

我们这边有问题的数据是:

三星2440, windows ce 6.0
DIBSection: 263,
new: 81

由于我们需要直接操作CreateDIBSection返回的内存,所以对我们影响很大.

引用 网友A:
平台TCC89 WinCE6.0 800*480*16

DIBSection : 56
new: 57

网友A:
是否可以考虑直接获取显存进行读写呢?

这个慢,原因何在呢?

网友:
我们对驱动不太熟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因为CreateDIBSection毕竟是微软的API,,代码我们检查也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同样的硬件,在CE5.0上没有问题,而在CE6.0上有问题.

希望有做驱动的高人解释下.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考虑直接获取显存进行读写呢?

这个慢,原因何在呢?

网友:
帮顶下。

期待高人详细解答下,我也学习下,谢谢!

网友B:
用友善之臂的windows ce 6.0系统的,应该都有这个问题.
希望有友善之臂的开发板(跑CE6.0)的兄弟们也帮忙测试下.看看您们是不是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问了友善之臂的技术支持, 友善之臂那边回复说没时间解决我这个问题...
有没有高手了解啊,,急啊!!!!

引用 网友B:
用友善之臂的windows ce 6.0系统的,应该都有这个问题.
希望有友善之臂的开发板(跑CE6.0)的兄弟们也帮忙测试下.看看您们是不是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三星2440, windows CE 6.0”下CreateDIBSection创立的内存区域会不会受保护,导致对其操作比New的内存会慢?也许和LCD驱动的内存操作有关!
不太清楚,帮顶下!

网友:
和我遇到的这个问题类似,不过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
    CreateDibSection开辟的内存区域在上面的环境下(三星2440, windows CE 6.0)会不会被保护了?
    结果访问CreateDibSection开辟的内存区的操作时,实际操作被转换为先把数据拷出来,再操作,最后写回!
    以上纯属猜测,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猜测、想法写出来一起看看哈!

网友:
关注下,之前做截屏 没发觉CreateDibSection效率问题,之后用DDraw也没觉得快多少。

网友:
观注观注,学习学习…WinCE5.0与WinCE6.0在某些处理机制上的确有差别,但是不代表该平台有问题,WinCE6.0也是向前兼容滴…

网友:
不理解,GWS部分的代码不公开,所以看不到CreateDIBSection之后干了什么事

网友B:
找到问题所在了,CreateDIBSection所引用的内存是No Cache的,所以非常的慢,
new出来的内存是可以Cache的,所以很快
,如果解决还是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解决还是不知道,

这句话没有看懂?
呵呵~~~

网友:
也就是找到问题根本所在了,但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解决还是不知道,
这句话没有看懂?
呵呵~~~

网友:
up,我的是友善的板子
800*480的屏 2440 wince 6
305:9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问题所在了,CreateDIBSection所引用的内存是No Cache的,所以非常的慢,
new出来的内存是可以Cache的,所以很快

你是怎么确定是这个问题的呢?
这个是操作系统这样规定的吗?
还是定制系统的时候用户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