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5.0下,GPRS拨号上网问题

楼主:
在wince5.0下,用GPRS拨号上网,用的enfora模块,拨号连接后状态显示已连接,但过两分种就弹出一个对话框,说“没有检测到载波信号,请检查电话号码并再试一次”,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样解决,麻烦跟我说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没人顶,自己顶一下

网友:
若拨号时显示“无载波信号”
请检查,拨号属性的第一项是不是“G

网友:
先检查配置是不是都按它给的配置对了
我记得当时有好几项呢
另外就是有时候没有天线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VCLIFE你好,

拨号属性的第一项是不是“G

--拨号属性的第一项我选的就“G“

网友:
拨号属性肯定是和你选择的网络提供商有关系的。不过我觉得你遇到的问题不像是这个的关系。你用的是不是wince里面的mux710多通道驱动。先尝试一下不用这个多通道驱动拨号会不会成功。如果成功,说明就是这个多通道驱动的问题。

网友:
我当时遇到过没有天线,或者信号不好也出现过这个问题。你可以发AT命令看下信号好不,如果有3格的信号哪就不是天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