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拨号问题

楼主:
用WINCE5.0和SIM300模块拨号时,系统提示:与拨叫的远程计算机连接断开,请验证“波特率”设置,并重试连接。但我把模块的串口接到PC上是可以拨号上网的。RTS和CTS线我都短接了。不知什么问题,请告诉指点。

网友:
你是怎么做的?不交待清楚细节,别人如何帮你。

网友:
串口是用三根线的,在WINCE的控制面板中新建一个拨号连接,速率115.200K,无硬件流控,拨号*99***1#,好像过了用户论证之后就提示:与拨叫的远程计算机连接断开,请验证“波特率”设置,并重试连接。但我把模块的串口接到PC上是可以拨号上网的。实际上就是把SIM300当作MODEM用,只是用了三线制,我把RTS和CTS线引出并短接了,就是这么个情况,不知道讲明白了没有,请赐教,谢谢!

网友:
与拨叫的远程计算机连接断开,请验证“波特率”设置,并重试连接。

大伙有没有谁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和我之前的情况一模一样。拨号前缀一定要加双引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之前的情况一模一样。拨号前缀一定要加双引号!!!

4楼的兄弟能不能讲具体点,我的注册表MODEM设置是这样的: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nimodem\Settings]
   "Prefix"="AT"
   "Terminator"=""
   "DialPrefix"="D"
   "DialSuffix"=";"
   "Pulse"="P"
   "Tone"="T"
   "Blind_Off"="X4"
   "Blind_On"="X3"
   "CallSetupFailTimeout"="ATS7=<#>"
   "Reset"="ATZ"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把"Tone"="T" 中的T去掉。再在控制面板的连接属性中的拨号前缀中添加双号。+CGDCONT=1,"IP","CMNET"

网友:
兄弟,我没看到连接属性里有拨号前缀的设置,是不是在附加设置里的插入特殊MODEM命令那个地方添加?
“”+CGDCONT=1,"IP","CMNET"是不是这样设?

但我添加这些内容时,拨号会提示串口被占用,晕!!!

网友:
9楼的兄弟,我上网模块也是这样,加上这条命令就说串口被占用了。

与拨叫的远程计算机连接断开,请验证“波特率”设置,并重试连接。
这个情况我好像也遇到过,好像是在拨号的时候把ActiveSync断开就会这样
记得不是很清楚了,貌似只出现过一次。

网友:
兄弟,后面怎么解决的?

网友:
别人说,要看你的模块在上网时需不需要加附加命令,如果不需要就不用设置。

网友:
我用的是SIM300的模块,我把模块直接接到电脑串口时是可以拨号上网的,在WINCE5.0上拨号就会提示:与拨叫的远程计算机连接断开,请验证“波特率”设置,并重试连接。

网友:
你是做应用还是驱动的。。要是做驱动的。。那就好办。。。可以在里面加打印。。要是做应用的只能干着急了。。。你说的与拨叫的远程计算机连接断开,请验证“波特率”设置,并重试连接。以我的经验来看你拨*99已经是过去了的,搞不好后面的PPP拨号就不行了。。。但是一般PPP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想可能是不是你里面的那个AT没有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Tone"="T" 中的T去掉。再在控制面板的连接属性中的拨号前缀中添加双号。+CGDCONT=1,"IP","CMNET"

8楼的兄弟,拨号前缀是不是指附加设置里的插入特殊MODEM命令那个地方?

网友:
你要确定你的模块的信号强度,我以前调CDMA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后来换了个好的天线就OK了
有需要
我可以发我的调试文档给你。

网友:
to licsyhzs:
拨号前缀是由下面这些组成的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nimodem\Settings]
   "Prefix"="AT"
   "Terminator"=""
   "DialPrefix"="D"
   "DialSuffix"=";"
   "Pulse"="P"
   "Tone"="T"
   "Blind_Off"="X4"
   "Blind_On"="X3"
   "CallSetupFailTimeout"="ATS7=<#>"
   "Reset"="ATZ"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TAPI

一般都不用改,系统默认的就行了

网友:
兄弟,我测过信号都有26,27,信号应该不差,我发现给SIM300模块发AT+CGDCONT=1,"IP","CMNET"指令的时候总返回ERROR,但是从PC上做拨号连接又可以(PC上附加命令里要加AT+CGDCONT=1,"IP","CMNET")。感觉SIM300的模块有问题,麻烦你把调试文档发给我(huzs_dx@163.com),谢谢了!!!

网友:
AT+CGDCONT=1,"IP","CMNET"
AT不需要
+CGDCONT=1,"IP","CMNET" 就可以了

网友B(2009-07-29):
楼主拿到调试文档没,我的问题和你差不多,能不能也发给我看一看,谢谢!
279578853@163.com

网友C:
今天终于在WINCE上拨号成功了,主要的原因是SIM300模块的串口不稳定,我后来加上拉电阻和串接51R的电阻就好了,WINCE自带的拨号程序附加设置里添加:+CGDCONT=1,"IP","CMNET",注册表什么都不用改,默认就行了。谢谢大家的宝贵建议!!!
20楼的兄弟,我也没有文档,看看我上面讲的对你有没有用,有问题再问我好了。

网友D(2010-03-01):
你好!请问一下你拨上去以后会掉线吗?我的拨号拨上去以后20分钟就会掉线,不知道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