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无线上卡怎么进行应用开发?

楼主:
我想对3G无线上网卡(如Huawei EC1260)进行应用开发,具体的想法是,把上网卡接到电脑上,通过开发的程序进行短信收发,拨打电话,连接上网,断开网络等。无线上网卡原来已经有驱动程序,但要进行自己的应用开发,不知道要怎么使用?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些资料?

网友:
楼主的3G模块有对应的硬件手册 和相应的软件爱你指令手册吗?

GSM/GPRS 都是采用AT指令实现:发送与接收短信、打电话、连接外网的,
他们都有对应的AT指令集,

3G 应该一样吧,楼主找下对应的指令集吧

我上传的资料里面有华为的GPRS模块的AT指令集,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楼主 tempabc 的回复:
我想对3G无线上网卡(如Huawei EC1260)进行应用开发,具体的想法是,把上网卡接到电脑上,通过开发的程序进行短信收发,拨打电话,连接上网,断开网络等。无线上网卡原来已经有驱动程序,但要进行自己的应用开发,不知道要怎么使用?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些资料?

可能不让 短信收发和拨打电话。运营商的限制。
最好先跟运营商咨询一下比较好 :)

- 千里孤行

网友:
谢谢,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答案 ?

网友:
使用串口发送AT命令

网友:
用过EM770W
有配套的AT指令集,对应的收发短信等功能的AT指令说得挺详细
跟PC通信的话串口、USB都可以

网友:
你要做的是一套ril,这个东西比较麻烦,光靠会发送at命令没用,还要了解整套架构,建议看下windows下的ril架构,写个驱动。

网友:
如果仅仅发短消息,电话,是可以用AT指令的,可以通过EC1260的PCUI 串口进行收发,详细的AT指令集可以参考3GPP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