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下载wince程序问题?

楼主:
连usb的话ActiveSync会显示连接上。用evc连接板下自己程序的话就要连网线还得配和主机一个段内的ip,是不是这样?evc下程序必须要网线?

网友:
EVC通过ActiveSync连接就行,ActiveSync可以用USB和以太网等,既然你的USB已经连接成功的话用这个USB的就可以了。EVC或者VS2005在线调试等都需要ActiveSync,而ActiveSync用什么连接无所谓

网友A:
那就是只用usb也可以?我主要是不想拔网线

网友:
可以的,我一直都是通过USB来连接ActiveSync进行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只用usb也可以?我主要是不想拔网线
嘿嘿,我看楼主主要是用来下载程序;EVC的功能是只要你编译程序就自动COPY到设备上,完全不用管是否需要拨网线。另外,我觉得通过USB连设备比较方便,还没通过网线搞过呢,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