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和我说一下:wince 远程工具的使用怎么配置,怎么连 ...

楼主(2010-01-20):
谁能和我说一下:wince 远程工具的使用怎么配置,怎么连不上设备?
我用evc或者pb中的远程工具都没有连上设备
想通过tcp/ip进行连接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进行配置?
wince
WindowCE

网友:
为什么不用ActiveSync连接呢?

网友A:
ActiveSync连接很方便

网友B:
如果evc或者pb中的远程工具都没有连上设备
那怎么进行远程调试呢,remote tools不就发挥不了作用了吗?
好像要对那个tools菜单下进行配置才可以链接上

网友C:
EVC连接WinCE设备
一般有两种方法
一 禁用WinCE设备的网卡
通过USB连接
二 就必须通过网线将
WinCE设备与PC机相连接
但注意两者的IP地址
一定要在同一个网段上

网友D:
具体的楼主可以看一下我这篇文章
http://blog.eeworld.net/joyzml/archive/2010/01/18/5205747.aspx

网友E:
开发机与目标机IP必须在一个网段
PB Target->connetivity option
Download 选Ethernet
Transport 选Ethernet
Debugger 选KdStub
EVC Tools->Configure Platform Manager
选择你的设备
Transport 选KITL Transport for Windows CE
StartUp 选CESH Server for Windows CE

网友F:
建议用ActiveSync 4.5,它非常简单并且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