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k保存问题,请高手帮忙,急!

楼主:
typedef struct _CGysetData
{

    int fspz;
    int nd;
    int wzlsd;
    double cwbsd;
    int dcsd;
    int dzzs;
    int jd1;
    int jd2;
    int cd1;
    int cd2;
    int jnfx;
}CGysetData;

typedef struct _CGysetDataR
    {
        int fspzr;
        int ndr;
        int wzlsdr;
        double cwbsdr;
        int dcsdr;
        int dzzsr;
        int jd1r;
        int jd2r;
        int cd1r;
        int cd2r;
        int jnfxr;
        }CGysetDataR;

CListm_lstGyset;

save按钮里部分程序:
void CGongYiSet::OnSave()
CGysetDatar gysetdatar;
else
   {
                  if(m_lstGyset.IsEmpty())
                {
                        ZeroMemory(&gysetdatar,sizeof(gysetdatar));
                        gysetdatar.fspzr=m_Fspz;
                        gysetdatar.ndr=m_Nd;
                        gysetdatar.wzlsdr=m_Wzlsd;
                        gysetdatar.cwbsdr=m_Cwbsd;
                        gysetdatar.dzzsr=m_Dzzs;
                        gysetdatar.dcsdr=m_Dcsd;
                        gysetdatar.jd1r=m_Jd1;
                        gysetdatar.jd2r=m_Jd2;
                        gysetdatar.cd1r=m_Cd1;
                        gysetdatar.cd2r=m_Cd2;
                        gysetdatar.jnfxr=m_Jnfx;

                        gyFile.Open(GYSETFILEPATH,CFile::modeCreate|CFile::modeRead|CFile::modeWrite);
                        gyFile.SeekToEnd();//指向第一个结构体尾
                        gyFile.Write(&gysetdatar,sizeof(gysetdatar));
                        gyFile.Close();
                        UpdateData(false);
                }
这样写seek应该能保存gysetdatar里面的内容啊,但是为什么保存不下来?

网友:
gyFile.Open(GYSETFILEPATH,CFile::modeCreate|CFile::modeRead|CFile::modeWrite);
                        gyFile.SeekToEnd();//指向第一个结构体尾

把Open和Seek分开写试试

网友:
不好意思是我看错了

网友:
看gysetdatar中的内容对么?SeekToEnd是移动到文件末尾吧

网友:
谢谢ultrapro, ^-^是我的帖子没对齐!
文件里面我存的是CGysetData的内容,
我是想把CGysetDataR里面的内容插到CGysetData的后面~~~

网友:
试试CFile::modeReadWrite

网友:
gyFile.Open(GYSETFILEPATH,CFile::modeCreate|CFile::modeRead|CFile::modeWrite);
每次都会重新创建文件的modeCreate,还有modeReadWrite替换modeRead|modeWrite,看行不

网友:
模式应该选用添加方式,否则就是:没有文件就创建文件,有文件就将该文件截短为0;然后继续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