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5.0上装USB转串口的驱动

楼主:
我使用的是立宇泰的ARMSYS2410开发板;
我在WinCE5.0上装了FT232的驱动,驱动文件是ftdi_ser.dll。我把注册表的信息更改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ClientDrivers\FTDI_DEVICE]
"Prefix"="COM"
"Dll"="ftdi_ser.dll"
"ConfigData"=hex:\
      01,00,3f,3f,10,27,88,13,c4,09,e2,04,71,02,38,41,9c,80,4e,c0,34,00,1a,00,0d,\
      00,06,40,03,80,00,00,d0,80
"InitialIndex"=dword:00000001
"DeviceArrayIndex"=dword:00000000
"LatencyTimer"=dword:00000010
"Order"=dword:3
"Port"="COM4:"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1027_24577\Default\Default\FTDI_DEVICE]
"DLL"="ftdi_ser.dll"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Default\Default\255\FTDI_DEVICE]
"DLL"="ftdi_ser.dll"

装的结果是我的开发板上能识别到这个设备,但是,我该如何打开这个设备吗?
以"COM4:",还是"COM2:"?
我发现都不成功!

我怀疑我的注册表信息有问题,或者要要修改BSP的串口驱动。
请问各位大侠,我该如何打开?

网友:
注:上面的这两个信息发错了,是:
"InitialIndex"=dword:00000000
"DeviceArrayIndex"=dword:00000001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ClientDrivers\FTDI_DEVICE]
里边加一个
"Index"=dword:5
那么就使用COM5:,Index设成几就用几来访问。

网友:
不懂wince,过来学习的。

网友:
一、请问Veabol大学,如果这的使用“COM5:”来访问,它实际访问的是哪个串口呢?
我的只有COM1:、COM2:2和COM3。

二、请问一下是必须的吗?
"InitialIndex"=dword:00000000
"DeviceArrayIndex"=dword:00000001
"Port"="COM4:"

谢谢!!!

引用 网友A: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ClientDrivers\FTDI_DEVICE]
里边加一个
"Index"=dword:5
那么就使用COM5:,Index设成几就用几来访问。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ClientDrivers\FTDI_DEVICE]下加入Index值,假设是5,那么WINCE加载这个驱动后就会多出来一个COM5,然后你使用COM5访问的时候就是访问的这个驱动了。

"InitialIndex"=dword:00000000
"DeviceArrayIndex"=dword:00000001
这两个没用过,不清楚有什么用。
"Port"="COM4:"这个也改成和Index值一样,且把InitialIndex和DeviceArrayIndex暂时去掉试试。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啊,现在设备被别人拿走了呆会我去试试,你要关注这个贴啊。

网友:
下载这个工具,它能自动识别系统可用的串口的。

网友:
"InitialIndex"=dword:00000001

这个键就是指定串口号,你用1,就是COM1,估计是冲突了。我建议改个大点的,我用的是8。

"Order"和"Port两个键没用,删掉好了。

网友:
To Veabol大侠:
需要加:
"InitialIndex"=dword:00000005
"DeviceArrayIndex"=dword:00000004

To sunrain_hjb大侠:
你的工具太爽了,让我看到了COM5:.谢谢了!

To hzxiao1981:
谢谢你的回复,InitialIndex是这个设备串口初始化开始的端口号。

最后还是有个疑问:
就是这个USB设备在ARM开发板上只能9600的波特率通信,而在PC上却能115200波特率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