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CE设备上用USB游戏手柄

楼主:
请教各位:
我现在想开发的一款产品是要能在winCE设备上用USB游戏手柄玩游戏.都是USB2.0的协议,我的理解是手柄在PC上可以用,那么在winCE上应当也是可以用的.但实际上在winCE上却操作不了.我很凝惑,是不是在winCE上还要写驱动程序呢?或者是有其它什么办法能实现?请高手赐教!

网友:
跟我的贴差不多,没人理,应该是应用的问题,我试过PC上的应用程序,移到CE上,移不过来,少了directInput

网友A:
看WINCE的USB HOST是否支持手柄的协议,以及WINCE的游戏软件是否支持手柄

网友:
这个我也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WINCE的USB HOST是否支持手柄的协议,以及WINCE的游戏软件是否支持手柄

协议应当就是USB2.0吧,还需要另外的什么协议吗?

网友:
USB2.0 应该可以兼容 USB1.1的吧?

网友:
驱动就是USB2。0的协议,CE肯定是支持的,主要是软件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可以控制到手柄

网友:
虽然是USB 2.0,但是是不是完整的协议呢?也许只包含一部分吧?
看USB Host Support组件中的内容只包含四项
1、HID(Mouse and Keyboard)
2、Printer
3、Remote NDIS
3、Storage
当WINCE作为HOST的时候读取描述符的时候得到的是手柄的信息后(记得USB有专门的一个手柄的协议),是否知道下一步应该去做什么?
如果是以上四种的话WINCE因为有相应组件,只要加好组件它就知道去做什么,而没有手柄这个组件,WINCE是否还知道下边要去做什么?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考虑,了解得不深入,所以可能不对。

网友A:
手柄好像是属于HID类的,但是因为没有单独的组件,
不知道加入USB Human Input Device(HID) Class Driver之后是否能正常识别。

网友:
关注,感觉除非游戏软件可以自己识别usb设备并进行通讯,否则要写驱动的,我连过一个最简单的hid设备,ce还是识别不了自己做的驱动。
directinput没玩过,帮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柄好像是属于HID类的,但是因为没有单独的组件,
不知道加入USB Human Input Device(HID) Class Driver之后是否能正常识别。

手柄确实是属于HID

插入手柄的灯也是亮的,应该是识别到了

网友:
当然需要驱动了。

网友:
需要重写驱动,没有驱动硬件如何能工作啊!

网友:
要重写驱动的话,那就需要USB游戏手柄的通信协议,这个比较为难了

网友:
Developing a Device Driver > Windows CE Drivers > HID Drivers

The following list shows the migration issues related to migrating HID drivers:

USB HID joysticks and Microsoft? DirectInput?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re no longer supported
USB HID joysticks and DirectInput for USB HID are no longer supported as of Windows CE .NET 4.2
Projects that include the USB HID component, and that were created with Windows CE versions earlier than Windows CE .NET 4.2, have the SYSGEN_USB_HID variable set.
As of Windows CE .NET 4.2, this variable no longer includes keyboard and mouse functionality. You can add this by setting SYSGEN_USB_HID_CLIENTS=1, SYSGEN_USB_HID_KEYBOARD=1, or SYSGEN_USB_HID_MOUSE=1.

网友:
果然是不支持了

网友:
可以写个简单的驱动,获取数据就行,然后通过keyevent转为相应的键盘或鼠标消息。

网友:
诸葛,你搞过USB当然没难度了

网友:
需要自己写HID手柄驱动,这个模仿者HID mouse驱动,估计难度不是太大,在插上手柄时,系统枚举到你的设备就会加载你的驱动,然后就正确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