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74AHC573能否同时驱动8路光藕???

楼主:
以下是我图纸的链接地址,大家请进来看看啦:

http://b34.photo.store.qq.com/http_imgload.cgi?/rurl4_b=a81863bcd34ade06ac0a227b70647e40ab49ed55e2f0d762ee01c537351e59c529ff2b921a0f4f356e1ffbee159d54b12805c43935431537743bdf0b49aa7ac37acb00c2904ef1eb296d9a9793ab33cecaf1820e&a=34&b=34

DATASHEET上定着:VCC or GND current :(max)+/-75mA,不知是否指总芯片所有引脚电流最大为75还是指别的???

网友:
VCC or GND current :(max)+/-75mA

是指整个573工作的最大电流,即相当你对应的驱动电流最大才能75mA.

至于用它驱动8路光藕,得看你的8路光藕 所需要的驱动电流为多大?
要是一般的额光耦,我得可以用573驱动。

当然还是得看你的光耦的具体参数。

网友:
找个技术手册看看!!!

网友:
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实在不行,再加个573,两个芯片驱动应该不会再有问题了。。。。

网友:
一路光耦要10到20ma,8路同时带不动,从“降额使用”(1/2 到2/3)的概念来看也不合适。用2个573吧。

网友:
加个MOS管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