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有朋友用过研华的bsp:ADV_pax255编译过wince.net吗?现在 ...

楼主(2009-03-26):
有朋友用过研华的bsp:ADV_pax255编译过wince.net吗?现在遇到系统编译好之后蓝屏的现象,大家帮忙啊
系统是wince.net,bsp是研华Adv_pax255,开发板是研华提供的,LCD是夏普的5.7寸,在BSP的display中显示的是Build_in LCD controller,我现在不清楚是不是缺少LCD驱动造成的系统启动之后蓝屏,我在网上找了很久没有找到夏普LCD的驱动,请大家帮帮忙.
华的
display
开发

网友A:
找个相应的Panel的SPEC,自己调一下LCD控制器的参数试试
255是比较老的CPU了,现在用的人比较少了

网友B:
你找到驱动也没有意义,必须得和这块板子能配合的上才行。255实在是比较老的CPU如果没有一定经验很难把显示屏加上,问一下他们默认支持的屏吧

网友C:
研华提供的开发板应该是不带源码的吧。你要用他们默认的LCD,如果选其它的,就要他们帮你解决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