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液晶屏驱动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
开发板上的液晶屏坏了,我们还有一块其他型号的屏,然后老板让我把他驱动起来。
原来液晶屏的驱动我有,但是我要怎么把它修改成现在的屏的驱动啊。
我从来没有在WinCE下调过东西,还请各位说的详细一点。
我大概要了解什么东西,看哪些手册。
给我指一个方向就好。

万分感谢。

网友:
bootloader修改LCD控制器显示一张图——》同改OAL——》正常基本没有啥问题。

还有你的LCD不同型号,电路要改一下,不难。

网友:
意思是要看bootloader和OAL吗?那src/driver里的display是不是也得看看?

正在进行bootloader和OAL。

多谢。

网友A:
先看2块屏的电路,如果电路一样就好办了,按GOOOGLEMAN的说的做就行了,改得文件不多,把LCD的那几个参数配置对就行了,display下按照你说的2块屏大小一样,几乎就不用改了

网友B:
既然没在WINCE下调过,就用裸机驱动调吧,用WINCE驱动里的参数,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2块屏的电路,如果电路一样就好办了,按GOOOGLEMAN的说的做就行了,改得文件不多,把LCD的那几个参数配置对就行了,display下按照你说的2块屏大小一样,几乎就不用改了

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2块屏的电路,如果电路一样就好办了,按GOOOGLEMAN的说的做就行了,改得文件不多,把LCD的那几个参数配置对就行了,display下按照你说的2块屏大小一样,几乎就不用改了

支持!
没这么调过。。。我想一定可以。。
对照DATESHEET把那几个寄存器的值配置对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没在WINCE下调过,就用裸机驱动调吧,用WINCE驱动里的参数,我就是这么干的

前几个月我就是这么调试的,把其它芯片上driver里的底层代码拿到eboot中调,
都不好意思说,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