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了,100分求助,按键音怎么改成别的声音啊?

楼主:
其他提示音都可以改,就这个按键音不知道怎么改?可是用户就要改别的提示音,向各位大侠求助!

网友:
BSP里driver下找一找.....  .wav文件

网友:
恩,driver里面有WAV文件,不过楼主应该说得更详细些

网友:
找了若干遍了,没有找到。我将目标目录的wav文件全换了,换成一个明显的别的发音,结果提示音改成了这个,但是按键音依然如故,改不了啊

网友:
到WINCE的WINDOWS目录下,让它显示系统文件和隐藏文件,然后把所有音频都播放一遍,看看是哪个

网友:
都播完了,改成一个音以后还是不行。

网友:
wince4.2 下有做過

WINCE420\platform\smdk2410\drivers\wavclick

把它加入你的 bsp 即可.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哦,我试试看。

网友:
顶下;同学习下; 实在不行,找下PUBL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4.2 下有做過

WINCE420\platform\smdk2410\drivers\wavclick

把它加入你的 bsp 即可.

Paul, Chao @ Techware

这个貌似是启动的声音。
我弄进去过。

网友:
wince4.2 下有做過

WINCE420\platform\smdk2410\drivers\wavclick

把它加入你的 bsp 即可.

这个方法在5.0下面也是可以的

网友:
请问楼上的,你们更改的时候都是在BSP层就完成的吧?

网友:
RETAILMSG的信息怎么没有打印啊,难道没有执行?

网友:
还要加注册表信息,查帮助呀

网友:
注册表我更改了,当前在WINCE下看到了一个库WAVECLICK.DLL已经运行起来了,并且点击按键的时候会打印信息        WC_PlayClick 1, 2,  00000064,可是按键音没有了,我放到WAVECLICK文件夹中的.wav文件没有播放啊,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