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c和armcc有什么区别?

楼主:
如题???

一般什么场合会用到ARMCC或GCC呢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大,一句两句说不完全,你可以google的。我说一下自己的理解作为抛砖引玉。armcc一般是专门针对arm芯片开发时用的编译器,语法除了遵守标准C语法外,还支持arm体系下特有的语法规则。gcc应用范围场景比较广泛,可以是gcc for x86、gcc for arm,gcc for mips等等,也就是说gcc是在GNU协议下的一款多用途跨平台的开源编译器。gcc功能特强,应用范围特广,可以这么说只要涉及到C/C++语言开发、Linux开发、开源软件开发、嵌入式开发等等领域的,没有不会不用到GCC的。

网友:
多谢大侠指点。~。。~
我看一个16位处理器开发平台中用的交叉工具链里面就是 C用的就是gcc,汇编用xasm,还有link什么的?
那gcc和armcc中的C/C++库是不是肯定不同了。
看来我也涉足了gcc,但我为什么感觉不到?如果我没有注意,我都不知道用的是什么c编译器?
它们的编程规则都一样呀?

网友:
其他的常用的有VC系列软件,以及BCB系列软件。经典的TC就是免费的。不过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升级以后就是C++Builder,后来又被收收购了。GCC是可以在Linix以及Windows下均可使用的编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大,一句两句说不完全,你可以google的。我说一下自己的理解作为抛砖引玉。armcc一般是专门针对arm芯片开发时用的编译器,语法除了遵守标准C语法外,还支持arm体系下特有的语法规则。gcc应用范围场景比较广泛,可以是gcc for x86、gcc for arm,gcc for mips等等,也就是说gcc是在GNU协议下的一款多用途跨平台的开源编译器。gcc功能特强,应用范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