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串口传输二进制数据包

楼主:
设备当前只有一个串口(uart0),被用做系统的debug信息的输出,现在想利用这个端口来发送二进制的数据包,和pc端的一个程序进行通讯。
目前碰到的问题是, nk本身还有driver本身一堆的debug信息从这个端口出来。在CreateFile的时候打开成功,但是WriteFile的时候不成功。 这个该如何解决???

网友:
把这个串口输出调试功能关了,只用来输出你的数据包。

网友:
引用楼主 lxjlan 的回复:
设备当前只有一个串口(uart0),被用做系统的debug信息的输出,现在想利用这个端口来发送二进制的数据包,和pc端的一个程序进行通讯。
目前碰到的问题是, nk本身还有driver本身一堆的debug信息从这个端口出来。在CreateFile的时候打开成功,但是WriteFile的时候不成功。 这个该如何解决???

如何关闭?

网友:
在debug.c中 更改 把串口调试的给关闭 或者改一改串口调试输出口 不是UART0就可以  也是在debug.h中修改的

网友A:
你这不是叫人家该nk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叫人家该nk了吗?

就是要改NK啊,要重新编译内核的啊  光整应用程序是不行的,嘿嘿

网友:
nk的debug文件是哪个? debug.c有好多个的。 eboot有,OAL的代码有。nk的是哪一个?

网友:
OAL的代码中的debug.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