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C实现这5行代码的功能

楼主:
  想问一下如何用C语言实现汇编这个功能
MOV  R0,#8
GO:
RLC  A
MOV  P3.0,C
DJNZ R0,GO

unsigned i;
sbit P3_0=P3^0;
比如说我想将i=0x14的每一位从左到右依次赋值给 P3.0 这个端口,该怎么写,请指点

网友:
上面的定义写错了,应该是unsigned char i;

网友:
unsigned char i,n=0x14;
sbit p3_0=p3^0;
for(i=7;i>=0;i--)
{
    p3_0=(n>>i)&0x01;
}

网友: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char i,n=0x14;
sbit p3_0=p3^0;
for(i=7;i>=0;i--)
{
    p3_0=(n>>i)&0x01;
}

我开始也是这样写的,只是P3_0是一位,而n是8位,这样可以直接赋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char i,n=0x14;
sbit p3_0=p3^0;
for(i=7;i>=0;i--)
{
p3_0=(n>>i)&0x01;
}

我开始也是这样写的,只是P3_0是一位,而n是8位,这样可以直接赋值吗

可以的,看你的系统应该是51吧(51支持位寻址)。
如果实在不放心,用这个:

        unsigned char output = 0x14;    //需移位输出的值
        unsigned char p3 = 0xff;        //P3口的原始值
        char i = 0;

        for( i=0; i<8;i++)
        {
                p3 = (p3|0x08)&((((output>>i)|0xfe)<<3)|0xf7);    //只改变P3口的P_3(第四位)不改变P3其他端口
                printf("p3 = %x\n",p3);    //打印结果,查看是否正确
        }

上面这个是标准C语言版的,不考虑像C51支持的sbit数据类型。测试没问题。
另外也可用位域来解决(考虑到要新添数据结构,没有采用)

网友:
unsigned char i,n=0x14;
sbit P3_0=P3^0;
for(i=0;i<8;i++)
{
    n=n<<1;
    P3_0=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