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互斥锁的问题

楼主:
我要做一个主界面,但是要从主界面shell控制进程,使系统只有3个进程在同时运行,主shell进程,电话相关进程,还有其他应用程序进程。我现在要用互斥锁保证系统同时只能有3个进程。

比如主界面要多媒体应用程序,电子书应用程序,导航应用程序。作为主界面,我也只是去调用这3个应用程序就可以了,但是我怎么设置互斥锁,保证同一个时间只有一个程序运行。

电话进程也是,比如我接电话的时候,就不可以再接其他电话。因为这些应用程序都是别人做的,我只是调用接口,所以我不清楚怎么用互斥锁,保证进程单一。请大家给个思路,一定要用互斥锁的!

网友:
建立三个线程就可以了,设立不同的优先级。

至于所谓的互斥,通常是为了防止某些数据被破坏而做的。如果你没有什么特殊需求,就不用弄什么互斥了吧

哈哈,我也是刚学习,如果说错了请指点哦。

网友A:
现在是我必须做互斥,比如打开音乐播放器的时候,就不可以打开导航仪,一定要关闭导航仪才可以打开播放器,现在就是要实现这个,所以就要用互斥,客户要求用互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我必须做互斥,比如打开音乐播放器的时候,就不可以打开导航仪,一定要关闭导航仪才可以打开播放器,现在就是要实现这个,所以就要用互斥,客户要求用互斥。

随便建立一个(些)标志,当不同应用运行时,设置不同的标志值

这样就可以判断

网友:
我是这样想的。我是做主界面,所以不需要关心别的事情,只要在我的主界面里面建立一个互斥锁,然后呢,其他的应用程序对我主界面来说,就是一个button,当我点击这个button的时候,就获取这个互斥锁,当退出程序的时候,释放这个互斥锁,那么,只要我不退出这个程序,其他的程序就得不到这个互斥锁,就不能进行操作。赫赫,不值得逻辑对不对。

网友:
你的有人家源码才行,参考http://blog.eeworld.net/knight94/archive/2006/03/16/625809.aspx

网友:
友情up,不过这个貌似有些困难,你需要在每个应用起来的时候,都需要获得通知,判断是否可以正常启动,互斥只能控制我们自己主线程中其他子线程,而没有办法控制不在我们主线程中其他应用吧?

网友:
这个好像不用互斥锁吧,又不用修改数据,也不会造成死锁

网友:
我猜你启动别人的应用是创建进程吧,创建进程你自己是知道的,从而得到进程句柄,得到进程句柄之后不可以用WaitForSingleObject()监听其退出吗?启动知道,退出知道,应该可以控制了吧。不知道对不对啊,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