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PI的一个问题

楼主:
请问lineOpen的dwPrivileges和dwMediaModes参数是什么意思?

dwPrivileges设置成NONE的话就只能打电话吗?就不能接电话? 要打电话、接电话都可以的话是不是要设置成LINECALLPRIVILEGE_MONITOR + LINECALLPRIVILEGE_OWNER

dwMediaModes常用的设置是哪个?

我想要做的是,写一个打电话的测试程序,那些基本功能都有就行了。但是在lineOpen的时候老返回LINEERR_OPERATIONFAILED,我就想是不是上面的两个参数是不是设置错了。
还有,如果我没有硬件的话,是在CE6.0的模拟上调的时候,到LineOpen的时候就会出错吗,还是会在LineMakeCall的时候出错?

谢谢!

网友:
你的前个问题直接查msdn比较好,第二个问题我们的电话程序这样用的:

lRet = lineOpen(m_hLineApp, m_nDevID, &m_hLine, m_dwTAPIVer, m_dwTapiExtVer, 0,LINECALLPRIVILEGE_MONITOR|LINECALLPRIVILEGE_OWNER,dwMediaMode,NULL);

网友:
其中:

if(!nMode)
                dwMediaMode = LINEMEDIAMODE_DATAMODEM; // call
        else
                dwMediaMode = LINEMEDIAMODE_AUTOMATEDVOICE;// data

网友:
if(!nMode)
dwMediaMode = LINEMEDIAMODE_DATAMODEM; // data
dwMediaMode = LINEMEDIAMODE_AUTOMATEDVOICE;// call

注释是不是不对呀

网友:
两位大侠:
nMode是什么啊。
设成那样还是不行,依然返回操作失败!

请问是不是和第三个问题有关啊(还有,如果我没有硬件的话,是在CE6.0的模拟上调的时候,到LineOpen的时候就会出错吗,还是会在LineMakeCall的时候出错? )

网友:
代码如下:
LONG lRet = lineInitialize(&m_hLineApp, AfxGetInstanceHandle(), lineCallbackFunc, NULL, &m_NumDvs);
        if (lRet)
        {
                CString msg;
                msg.Format(L"Line liitialize error %x!", lRet);
                MessageBox(msg);
                goto Error;
        }

//Get a tapi version to use
        lRet = lineNegotiateAPIVersion(m_hLineApp, 0, 0x00010000, 0x00020000, &dwAPIVersion, &ExtensionID);
        if (lRet)
        {
                CString msg;
                msg.Format(L"Get Version error %x!", lRet);
                MessageBox(msg);
                goto Error;
        }

        lineGetDevCaps(m_hLineApp, 0, dwAPIVersion, 0, &lineDvsCaps);

        lRet = lineOpen(m_hLineApp, 0, &m_hLineHandles, dwAPIVersion, 0, 0,
                LINECALLPRIVILEGE_MONITOR | LINECALLPRIVILEGE_OWNER, LINEMEDIAMODE_DATAMODEM/*LINEMEDIAMODE_INTERACTIVEVOICE*/, NULL);
        if (lRet)
        {
                CString msg;
                msg.Format(L"Open line device error %x!", lRet);
                MessageBox(msg);
                goto Error;
        }

网友:
以下示例代码演示了如何在WIN CE6.0下实现拨号:

#include
#include

using namespace Microsoft.WindowsMobile.Telephony;

#pragma comment (lib, "Tapi32.lib")

#define         DEVCAPSSIZE     1024

long            lRet;
HLINEAPP        hLineApp;
HINSTANCE       hInst;
DWORD           dwNumDevs;
DWORD           dwDeviceID;
DWORD           dwAPIVersion;
LINEEXTENSIONID ExtensionID;
LPLINEDEVCAPS   lpDevCaps;
HLINE           hLine;
HCALL           hCall;
LPTSTR          lpszDialableAddr;
TCHAR           szPhoneNumber[120] = {TEXT("10086")};
LINECALLPARAMS  CallParams;
DWORD           dwCountryCode = 86;

void CallParamInit(LINECALLPARAMS &cp);
void CALLBACK
lineCallbackFunc(DWORD dwDevice, DWORD dwMsg, DWORD dwCallbackInstance,
                 DWORD dwParam1, DWORD dwParam2, DWORD dwParam3)
{
        return;
}

int WINAPI WinMain (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ousInstance,
                    LPWSTR pszCommandLine,
                    int nCommandShow)
{
        lRet = lineInitialize(
                &hLineApp,
                hInst,
                lineCallbackFunc,
                NULL,
                &dwNumDevs
                );

        lRet = lineNegotiateAPIVersion(
                hLineApp,
                dwDeviceID,
                0x00010000,
                0x00030000,
                &dwAPIVersion,
                &ExtensionID
                );

        lpDevCaps = (LPLINEDEVCAPS)(LocalAlloc(LPTR, DEVCAPSSIZE));
        lpDevCaps->dwTotalSize = DEVCAPSSIZE;
        lRet = lineGetDevCaps(
                hLineApp,
                dwDeviceID,
                dwAPIVersion,
                0,
                lpDevCaps
                );

        lRet = lineOpen(
                hLineApp,
                dwDeviceID,
                &hLine,
                dwAPIVersion,
                0,
                0,
                LINECALLPRIVILEGE_NONE,
                LINEMEDIAMODE_INTERACTIVEVOICE,
                NULL
                );

        lpszDialableAddr = szPhoneNumber;
        CallParamInit(CallParams);
        lRet = lineMakeCall(
                hLine,
                &hCall,
                lpszDialableAddr,
                0,
                &CallParams
                );

        Sleep(10000);

        return TRUE;
}

void CallParamInit(LINECALLPARAMS &cp)
{
        cp.dwTotalSize = sizeof(LINECALLPARAMS);
        cp.dwBearerMode = LINEBEARERMODE_VOICE;
        cp.dwMinRate = 9600;
        cp.dwMaxRate = 9600;
        cp.dwMediaMode = LINEMEDIAMODE_INTERACTIVEVOICE;
        cp.dwCallParamFlags = LINECALLPARAMFLAGS_IDLE;
        cp.dwAddressMode = LINEADDRESSMODE_ADDRESSID;
        cp.dwAddressID = 0;
        cp.DialParams.dwDialPause = 0;
        cp.DialParams.dwDialSpeed = 0;
        cp.DialParams.dwDigitDuration = 0;
        cp.DialParams.dwWaitForDialtone = 0;
        cp.dwOrigAddressSize = 0;
        cp.dwOrigAddressOffset = 0;
        cp.dwDisplayableAddressSize = 0;
        cp.dwDisplayableAddressOffset = 0;
        cp.dwCalledPartySize = 0;
        cp.dwCalledPartyOffset = 0;
        cp.dwCommentSize = 0;
        cp.dwCommentOffset = 0;
        cp.dwUserUserInfoSize = 0;
        cp.dwUserUserInfoOffset = 0;
        cp.dwHighLevelCompSize = 0;
        cp.dwHighLevelCompOffset = 0;
        cp.dwLowLevelCompSize = 0;
        cp.dwLowLevelCompOffset = 0;
        cp.dwDevSpecificSize = 0;
        cp.dwDevSpecificOffset = 0;
}

网友:
唉!就没有人回答我第三个问题,不过没关系我已经解决了,果然是没有信号的原因。
我把同样的代码放到mobile里面去,在把那个cellular模拟器打开,lineOpen就通过了。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没有信号的原因"是指没有连接实际的设备(通讯模块或modem),还是没有GSM/GPRS信号的原因?

网友:
“放到mobile里面”是指放到mobile的模拟器中,还是实际设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