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pc+eboot 不能下载nk,请高手帮帮我。

楼主:
我用的是pcm3370板子,想通过eboot启动nk

1.用cf卡做了个dos启动盘
2.启动cepc进入dos,之后选择第二个选项:

2. CEPC_1024, Boot CE/PC (ether via eboot.bin with /L:1024x768x8)

3.vs2005菜单中选择 target->connectivity options
target device :CE Device
Download :Ethernet (在setting中Active target device中出现了CEPCRT47575,选择之)
Transport:Ethernet
...
4.然后选择attah device,重启cepc
5.出现download runtime image 对话框,transfer rate 一直为0kb/s ,数秒之后对话框关闭,无法下载nk

希望高手帮帮小菜我,谢谢

网友:
大虾们到哪里去了啊,给小弟一点启发呀~~

网友:
补充:
vs的调试信息如下;
PB Debugger The Kernel Debugger is waiting to connect with target.
PB Debugger The Kernel Debugger has been disconnected successfully.
(CoreCon) Error: Failed to download image. Please check connection settings.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明白。。可能我水平太次了吧。。

不过,还是得学习学习。。!

网友:
你是通过kitl download吧,没有用过pcm3370的方案,看看其它厂家的kitl实现吧
出现
PB Debugger The Kernel Debugger is waiting to connect with target.
PB Debugger The Kernel Debugger has been disconnected successfully.

的原因太多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
可能是eboot的版本原因
我原来的用的是cepcboot.144里的eboot,启不起来
重新编了个eboot问题就解决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