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NW不能用问题~

楼主:
用三星的dnw下载eboot和nk,不小心把机器整蓝屏了,于是我就直接关掉插座的电源(不是关的pc的power键)。然后重新上电开机。开机后dnw就不能打开了,弹出“ dnw.exe 遇到问题需要关闭。我们对此引起的不便表示抱歉”这个需要进入调试和发送错误报告的对话框。

求解答。望有遇到这个情况的兄弟姐妹给下帮助。。。不想重装系统,这个比较痛苦。。。

网友A:
你再下个dnw.exe dnw.exe是绿色 不跟别的相关的。

网友B:
多重启系统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再下个dnw.exe dnw.exe是绿色 不跟别的相关的。

在我机器上的不能运行的dnw拷到别人的机器上是能够打开的。从别的同事的机器上拷过来的还是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重启系统几次

昨天整坏的,算上昨天的热起,冷起不下十遍了,还是打不开。

网友A:
dnw.exe 在显示界面之前没有加载别的(我刚看了一下代码)。你看一下打开别的exe呢?把dnw.ini也输出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dnw.exe 在显示界面之前没有加载别的(我刚看了一下代码)。你看一下打开别的exe呢?把dnw.ini也输出掉

cq520zw 兄 能不能给份dnw代码看下。

网友:
没有办法上传啊,我在公司不能上任何通讯软件。 你用GOOGLE搜一下 你下一个吧

网友:
eeworld上有刚找到。。

谢谢 cq520zw 兄 问题解决了,dnw.ini就是正解!

网友C:
abo77281兄,你的问题和你一样,但是我用6410,没有dnw.ini的。请问你具体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abo77281兄,你的问题和你一样,但是我用6410,没有dnw.ini的。请问你具体是如何解决的?

6410应该和我的一样,重新安装下驱动,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dnw.ini文件里面的内容如果是错误的话,可能导致dnw打不开。不过最好的办法是重新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