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地址问题

楼主:
我们公司的一个项目,W78E52往W78E58传送数据,
W78E52用的是P3^2、P3^3发送,W78E58用P2^0、P2^1来接收;
想问下是通过什么传送的呢,IIC吗?那怎么知道这2个芯片的地址呢?
还是其它传送?
请高手指教,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如果就2根线的应该是I2C,如果就2个器件那不需要什么地址了
如果多器件的话估计要知道地址就得看程序了

网友:
W78E58还接了24C256应该是EERROM,应该是多器件
估计还得知道他们2芯片的地址,哪个高手能帮我找找地址是多少?

网友:
找地址是多少?

看看你的数据手册,说是有用个脚是地址线

你看一下对应的三个脚给的是高还是低,相应地算出地址

如果只有一个EEPROM通常为了省事全部接地,地址为0x00

网友:
W78E58,W78E52两芯片是51系列,芯片资料没有介绍IIC,实在找不到他们的IIC地址。
哪个仁兄帮我看看这2资料。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UART???

郁闷

网友:
很多51单片机都不带IIC模块的,IIC协议也是模拟出来的。
具体怎么做要先看看两个芯片的资料才行。
直接传送不行吗?一个读一个写。

网友:
我大概看了下芯片资料  可以直接通讯的。
关键问题是把握好通讯时序问题,自己去写一个通讯协议。

网友:
谢谢了
估计要慢慢来了

网友B:
麻烦6楼的,能给个这方面的例子的连接吗
谢谢,要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就2根线的应该是I2C,如果就2个器件那不需要什么地址了
如果多器件的话估计要知道地址就得看程序了

大哥,你胆子真大,误人子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就2根线的应该是I2C,如果就2个器件那不需要什么地址了
如果多器件的话估计要知道地址就得看程序了

大哥,你胆子真大,误人子弟啊

说的很好,做学问要严谨,工作也要严谨。有什么好猜的,找文档资料自己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6楼的,能给个这方面的例子的连接吗
谢谢,要学习学习。

没有这方面的例子,不过你可以参考下SPI的协议。

网友:
两条线的同步通信,一条SCL是时钟信号,一条SDA是数据信号,发送的时候先发送起始信号,然后发送地址,然后发送数据,最后发送结束信号。

可以去找本书看看,蛮多的了

网友:
1 可以看spec 上面肯定有写
2 有程序可以看程序,就算是GPIO模拟的I2C协议,也多少会有tgtaddr这个参数的吧
3 没程序的话,搜一下I2C的协议,用示波器读看波形,从波形中读出来地址

基本以上三个办法都可以弄到地址,从易到难

网友:
同意楼上做法

网友D:
模拟UART口要比模拟IIC简单
IIC模拟从站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模拟UART口要比模拟IIC简单
IIC模拟从站还是比较麻烦的

需要监测信号的啊,要有处理芯片才可以,貌似不太容易通过手工写代码实现哦。

网友:
两根线...有太多可能了

最简单的是移位寄存器方式(接近SPI,但可以比SPI更简单).....

网友:
各位大侠如果用到液晶屏,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套比较好的方案,不用编写底层程序,并且稳定安全。可以      dwin99@liv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