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的问题

楼主:
采用s3c6410,现在有哪些开发板比较好。
一般做法,启动速度几秒?
如果我们的应用程序代码从wince5移植到wince6,一般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目前似乎用IDEA6410比较多吧

网友:
帮顶,我的M8就是用的这个。不知道用什么开发板

网友:
一:CE6的开发板没太碰过。
二:启动速度和CE5没有大的区别
三:这个看MSDN最清楚了。呵呵。

网友A:
还有这个cpu目前价格多少?
能集成flash和内存吗?我看手册好像没有说到啊,怎么有人跟我说他有集成flash和内存的,跟s3c2442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个cpu目前价格多少?
能集成flash和内存吗?我看手册好像没有说到啊,怎么有人跟我说他有集成flash和内存的,跟s3c2442一样.

1. 具体的价格和拿货量有关,我们这里现在只是在开发阶段,<10pcs的情况下,15美金左右
量产的话,价格肯定要低的多了
2. 集成flash和内存?啥意思?没这么用过,呵呵
3. 在有哪些开发板比较好。 一般做法,启动速度几秒?
我们是直接用samsung的,启动时间20s左右,去掉一些模块后速度可以提上来
4. 应用程序代码从wince5移植到wince6
sdk和一些关键的api(有些不再支持,可以用工具来检测)

网友A:
6410还要20s?不太可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6410还要20s?不太可能吧。

绝对不用20s

我的idea6410 启动速度还可以,比2440 要快不少12s左右吧,没有做XIP。呵呵。

网友:
一般的应用程序不用改变。
如果涉及一些特殊的硬件,就要自己改了,有些串口啥的,直接用即可。

网友A:
集成flash和内存?啥意思?没这么用过,呵呵
就是cpu内部封装了这些部件,不用外接。这样能减小板的面积。特别是手机开发不可能贴太多芯片吧。

网友:
to gooogleman:
还能直接映射寄存器地址进行操作码?
如:
#define IOP_BASE        0xB1600000
#define IOP(x)          *(volatile int*)(IOP_BASE+(x))
#define GPECON                        IOP(0x40)
GPECON &= ~(3 << 24);

网友:
其实我的要求比较简单,启动快,烧写方便,体积小。一般很多功能是用不上的,最后肯定在定制系统时会裁掉。

网友:
查了一下,网上确实有人说有POP封装和MCP封装。打电话问搞开发板的他们也知道,那么就应该是有集成的了。不过奇怪的是国内怎么找都没有找到MCP封装的,全部都是卖POP封装的。

网友:
三星的MCP封装不卖给中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410还要20s?不太可能吧。

绝对不用20s

我的idea6410 启动速度还可以,比2440 要快不少12s左右吧,没有做XIP。呵呵。

和模块的多少有关,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flash和内存?啥意思?没这么用过,呵呵
就是cpu内部封装了这些部件,不用外接。这样能减小板的面积。特别是手机开发不可能贴太多芯片吧。

哦 ,这样呀
至少我们用的没有集成,不知道是不是有集成的

网友:
如上DEM1就是你要使用来读写寄存器的的驱动名。。。一般而言,应用程序直接访问寄存器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