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下有没API来实现关中断?看到很多驱动都只是操作SFR来禁止中断信号进入CE系统,但有时这样却关不了中断。

楼主:
CE下有没API来实现关中断?看到很多驱动都只是操作SFR来禁止中断信号进入CE系统,但有时这样却关不了中断。

网友:
在很多驱动里面都看到了要不把SFR的接口复位一下,要不把SFR重新设置一下,能不能在CE那端用API把中断关了?

在BSP里面看到了这样的函数---- BSPIntrEnableIrq+BSPIntrDisableIrq-----但他们都没有被真正实现,都只是个空壳函数.

网友:
OALIntrEnableIrqs+OALIntrDisableIrqs这组函数才有实际的操作代码.那这组函数个更上层是那一个?

InterruptInitialize+InterruptDone?

网友:
在OEMInterruptHandler里面都不见设置中断的形式-----上升沿有效还是下降沿有效.怪怪的!

网友:
楼主研究得很深入啊,向楼主学习。

网友:
BSPIntrInit:被OALIntrInit函数调用

BSPIntrEnableIrq:被OALIntrEnableIrqs函数调用

BSPIntrDisableIrq:被OALIntrDisableIrqs函数调用

BSPIntrDoneIrq:被OALIntrDoneIrqs函数调用

BSPIntrRequestIrqs:被OALIntrRequestIrqs函数调用

网友:
操作中断的SFR----INTRMSK有时也还是不行.还有没其它的办法?

网友:
InterruptInitialize支持--------Coredll.lib.
InterruptEnable不支持
InterruptDisable支持
InterruptDone支持

OEMInterruptEnable支持---------NK.LIB
OEMInterruptDisable支持
OEMInterruptDone支持

网友:
to:
OALIntrEnableIrqs+OALIntrDisableIrqs这组函数才有实际的操作代码.那这组函数个更上层是那一个?

InterruptInitialize+InterruptDone?

后者更上层

网友:
多操作几次打开与关闭,关不了中断的现象很常见.

没有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我怎么老是遇到这种不确定的问题?痛苦死了.INT搞不定,抓不到!好烦.

网友A:
你可以自己写一个驱动,在应用中通过IOCTL来控制中断的使能。
刚刚试过,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自己写一个驱动,在应用中通过IOCTL来控制中断的使能。
刚刚试过,没有问题的。

我现在改成在AP里面设置下去然后再去读SFR的值直到设置成功才停止!!!(因为关不了是因为SFR还没有设置成功---设置就是在AP里面用IOCTL去做的但就是有时成功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