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flashrom同时运行程序和动态记录数据可行吗?

楼主:
arm 按照时钟从nor型flashrom中读取指令并执行,现在的情况是
1.可以动态的读取flashrom本身的数据,因为读就一条指令,可以理解
2.也可以进行擦和写操作,但是程序会出现跑飞的操作,而且擦和写不能连续执行。
我想问的是出现第二种情况是不是因为flashrom在擦写过程中,data 引脚就会输出toggle数据,从而导致arm读取指令错误呢
是不是由此可以判定在flashrom里既运行程序又想用程序动态往里烧写数据是不可能的呢?
请高手指点,100分送上。

网友:
貌似不行,除非程序在不同的flash中,或者在RAM中运行。
因为读、擦除、写应该是同一个状态机的不同状态。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吗,怎么没人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