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转并口的集成芯片,并且不要移位的,有吗??

楼主:
先想有一芯片,可以讲串行数据转换成并行数据,但一般都是移位寄存器形式的。
我想有没有一款芯片,可以直接把串行数据放到指定位置的??

网友A:
如果不移位进去的串行数据

它就不叫串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移位进去的串行数据

它就不叫串行了

呵呵,说的对。

网友:
没有,有USB转开口的芯片。
FT232BM,FT232BL可以将USB信号方便转换成RS-232,RS422,RS485信号
FT245BM,FT245BL USB转8BIT并口芯片
FT2232C,FT2232L,FT2232D可以支持USB转两个串口或并口。

网友:
  楼主是异想天开啊。当然,敢想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