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 输入显示乱码

楼主:
用超级终端和DNW都一样,可以肯定不是波特率设置不对,因为我用的是默认的波特率,读入正常,就是可以正确的读取开发板上的信息,但是输入信息的时候显示是乱码。
如输入N显示的是L输入A显示的是@回车相当于删除~~~空格没反应
我输入命令NAND FLASH 显示 L@L@DH@b@
怎么回事啊?

整个串口的信息如下:

U-Boot 1.2.0-utulinux_s3c2440_bootloader (Oct  7 2008 - 23:05:31)

DRAM:  64 MB

Flash:  0 kB

NAND:  Bad block table not found for chip 0

Bad block table not found for chip 0

64 MiB

*** Warning - bad CRC or NAND,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dm9000 i/o: 0x18000300, id: 0x90000a46

MAC: 00:0c:20:02:0a:5b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NAND read: device 0 offset 0x60000, size 0x200000

reading NAND page at offset 0x60000 failed

2097152 bytes read: ERROR

## Booting image at 32000000 ...

Bad Magic Number

utu-bootloader=>>>L@L@DH@b@

网友A:
一般都是波特率设置的有问题

你换台 pc 试试,是不是串口有问题

网友:
都说了波特率没问题

网友:
看到的“L@L@DH@b@”其实是板子接收到串口数据后再回显的。
先确认pc的串口是否完好,如果没问题再看看板子收到的是否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波特率设置的有问题

你换台 pc 试试,是不是串口有问题

顶,一般串口不会有太大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也搞不清楚到底为什么,

我把超级的串口关闭再打开就又可以了。
不过再次遇到那个打印输入还是会出现乱码。

网友B:
串口问题,用示波器都可以解决。。。

网友:
1.波特率
2.干扰
3.模块有问题
4.

引用 网友B:
串口问题,用示波器都可以解决。。。

网友:
找到了,把并口拔掉iu可以了,怪事,并口和串口有什么关系?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好像没有并口什么事儿啊,解决不掉,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