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调试的问题

楼主(2009-10-21):
关于51单片机调试的问题
User command #1: C:WAVE6000\BIN\wave.exe /k
---Error:User Command terminated, Exit-Code = 1
"Web51" - 1 Error(s), 0 Warning(s).
这个错误很常见吧
哥哥姐姐请指教
command
error
哥哥

网友A:
不常见
不太清楚

网友B:
在命令行里的错误处双击左键,就可以看到是哪个地方出错了啊!然后就很好修改了。

网友C(2009-12-14):
换个编译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