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OPEN AT用C语言编写GPRS拨号连接到服务器的程序?

楼主:
怎么通过OPEN AT用C语言编写GPRS拨号连接到服务器的程序?如题

我是个新手,很多问题都不知道,比如GPRS的通信机制。
是不是首先初始化GPRS,然后怎么办 用什么WIP函数呢?
请高人指点 ,谢谢诶

网友:
OPEN AT 应该有相应的指导文档,

前端时间也有问题OPEN AT,楼主搜索下,

网友:
请知道的高手救火~~!!!!
引用楼主 zhianan 的回复:
怎么通过OPEN AT用C语言编写GPRS拨号连接到服务器的程序?如题

我是个新手,很多问题都不知道,比如GPRS的通信机制。
是不是首先初始化GPRS,然后怎么办 用什么WIP函数呢?
请高人指点 ,谢谢诶

网友:
大家谁会呢 帮帮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