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S3C2410的bootload bin文件,下载就能用的

楼主:
如题,急需一个啊。确保是自己试过没有问题的。。。
最好是MDK下编译生成的。

网友:
TQ2440 开发板 配套光盘 下载 (20100112新增Linux视频教程,运行416MHz的WinCE):
http://bbs.embedsky.net/viewthread.php?tid=859&extra=page%3D1

这里面好像有,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资料,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A:
确保是自己试过没有问题的。。。

别人能用的你就很有可能不能用,不同的硬件可能会导致根本无法启动,除非约定好是哪个开发板。

网友:
你的硬件跟别人的不一定一样,就算别人测试通过的,到你那不一定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保是自己试过没有问题的。。。

别人能用的你就很有可能不能用,不同的硬件可能会导致根本无法启动,除非约定好是哪个开发板。

对,每个板子的地址空间分布不同,外扩模块的寄存器定义也会有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

能提供个吗?我看看,
xpp3514@gmail.com.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