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以下 这个GPIO驱动。。为什么我测不到波形了?

楼主:
#include
#include "GpioDriver.h"
#include "stdafx.h"

typedef struct _GPIO{
        volatile unsigned int        PORTCFG0;                // 0x000 R/W Port Configuration Register 0
        volatile unsigned int        PORTCFG1;                 // 0x004 R/W Port Configuration Register 1
        volatile unsigned int        PORTCFG2;                // 0x008 R/W Port Configuration Register 2
        volatile unsigned int        PORTCFG3;                // 0x00C R/W Port Configuration Register 3
        volatile unsigned int        PORTCFG4;                // 0x010 R/W Port Configuration Register 4
        volatile unsigned int        PORTCFG5;                // 0x014 R/W Port Configuration Register 5
        volatile unsigned int        PORTCFG6;                // 0x018 R/W Port Configuration Register 6
        volatile unsigned int        PORTCFG7;                // 0x01C R/W Port Configuration Register 7
        volatile unsigned int        PORTCFG8;                // 0x020 R/W Port Configuration Register 8
        volatile unsigned int        PORTCFG9;                // 0x024 R/W Port Configuration Register 9
        volatile unsigned int        PORTCFG10;        // 0x028 R/W Port Configuration Register 10
        volatile unsigned int        PORTCFG11;        // 0x02C R/W Port Configuration Register 11
        volatile unsigned int        PORTCFG12;        // 0x030 R/W Port Configuration Register 12
        volatile unsigned int        PORTCFG13;        // 0x034 R/W Port Configuration Register 13
        volatile unsigned int        NOTDEFINE0;        // 0x038 -
        volatile unsigned int        NOTDEFINE1;        // 0x03C -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ADAT;                // 0x040 R/W 0x00000000 GPA Data 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AEN;                // 0x044 R/W 0x00000000 GPA Output Enable 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ASET;                // 0x048 W - OR function on GPA Output Data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ACLR;                // 0x04C W - BIC function on GPA Output Data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AXOR;                // 0x050 W - XOR function on GPA Output Data
        volatile unsigned int        NOTDEFINE2;        // 0x054
        volatile unsigned int        NOTDEFINE3;        // 0x058
        volatile unsigned int        NOTDEFINE4;        // 0x05C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BDAT;                // 0x060 R/W 0x00000000 GPB Data 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BEN;                // 0x064 R/W 0x00000000 GPB Output Enable Registe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BSET;                // 0x068 W - OR function on GPB Output Data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BCLR;                // 0x06C W - BIC function on GPB Output Data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BXOR;                // 0x070 W - XOR function on GPB Output Data
        volatile unsigned int        NOTDEFINE5;        // 0x074
        volatile unsigned int        NOTDEFINE6;        // 0x078
        volatile unsigned int        NOTDEFINE7;        // 0x07C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CDAT;                // 0x080 R/W 0x00000000 GPC Data 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CEN;                // 0x084 R/W 0x00000000 GPC Output Enable 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CSET;                // 0x088 W - OR function on GPC Output Data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CCLR;                // 0x08C W - BIC function on GPC Output Data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CXOR;                // 0x090 W - XOR function on GPC Output Data
        volatile unsigned int        NOTDEFINE8;        // 0x094
        volatile unsigned int        NOTDEFINE9;       // 0x098
        volatile unsigned int        NOTDEFINE10;        // 0x09C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DDAT;                // 0x0A0 R/W 0x00000000 GPD Data 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DEN;                // 0x0A4 R/W 0x00000000 GPD Output Enable 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DSET;                // 0x0A8 W - OR function on GPD Output Data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DCLR;                // 0x0AC W - BIC function on GPD Output Data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DXOR;                // 0x0B0 W - XOR function on GPD Output Data
        volatile unsigned int        NOTDEFINE11;        // 0x0B4
        volatile unsigned int        NOTDEFINE12;        // 0x0B8
        volatile unsigned int        NOTDEFINE13;        // 0x0BC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EDAT;                // 0x0C0 R/W 0x00000000 GPE Data 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EEN;                // 0x0C4 R/W 0x00000000 GPE Output Enable 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ESET;                // 0x0C8 W - OR function on GPE Output Data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ECLR;                // 0x0CC W - BIC function on GPE Output Data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EXOR;                // 0x0D0 W - XOR function on GPE Output Data
        volatile unsigned int        NOTDEFINE14[3];   //        0x0D4,0x0D8,0x0DC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FDAT;                  // 0x0E0 R/W 0x00000000 GPF Data 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FEN;                 //0x0E4 R/W 0x00000000 GPF Output Enable 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FSET;                 //0x0E8 W - OR function on GPF Output Data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FCLR;                 //0x0EC W - BIC function on GPF Output Data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FXOR;                 //0x0F0 W - XOR function on GPF Output Data
        volatile unsigned int        NOTDEFINE15[3];        //RESERVED 0x0F4 0x0F8 0x0FC
        volatile unsigned int        CPUD0 ;                //0x100 R/W Pull-Up/Down Control Register 0
        volatile unsigned int        CPUD1;                // 0x104 R/W Pull-Up/Down Control Register 1
        volatile unsigned int        CPUD2 ;                //0x108 R/W Pull-Up/Down Control Register 2
        volatile unsigned int        CPUD3 ;                //0x10C R/W Pull-Up/Down Control Register 3
        volatile unsigned int        CPUD4;                // 0x110 R/W Pull-Up/Down Control Register 4
        volatile unsigned int        CPUD5;                // 0x114 R/W Pull-Up/Down Control Register 5
        volatile unsigned int        CPUD6;                // 0x118 R/W Pull-Up/Down Control Register 6
        volatile unsigned int        CPUD7;                 // 0x11C R/W Pull-Up/Down Control Register 7
        volatile unsigned int        CPUD8;                 // 0x120 R/W Pull-Up/Down Control Register 8
        volatile unsigned int        CPUD9 ;                //0x124 R/W Pull-Up/Down Control Register 9
        volatile unsigned int        CPDRV0;                // 0x128 R/W Driver strength Control Register 0
        volatile unsigned int        CPDRV1;                // 0x12C R/W
        volatile unsigned int        AINCFG;                // 0x130 R/W 0x00000000 Analog Input Pad Control 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EINTSEL0;                // 0x134 R/W 0x00000000 External Interrupt Select Register 0
        volatile unsigned int        EINTSEL1;                // 0x138 R/W 0x00000000 External Interrupt Select Register 1
        volatile unsigned int        IRQSEL;                // 0x13C R/W 0x00000000 Interrupt Select Register
}GPIO, *PGPIO;

#define IOCTL_GPIO_SET_PIN   0x0000050
#define IOCTL_GPIO_CLR_PIN   0x0000070
#define IOCTL_GPIO_DIS_PIN   0x0000090

//?????÷???????á????
static volatile GPIO * v_pIOPregs;

static int  g_OpenCount = 0;                                      // ?????ò???????÷

#define  BASE_ADDRESS               0xF005A000
#define  ADDRESS_INTERVAL_GPIO                0x04
#define  GPx_GPA                                        0

static BOOL MyGPIO_InitAddresses(void)
{
        BOOL        RetValue = TRUE;

        //        IO Register Allocation
        v_pIOPregs = (volatile GPIO *)VirtualAlloc(0, sizeof(GPIO), MEM_RESERVE, PAGE_NOACCESS);
        if (v_pIOPregs == NULL)
        {
                ERRORMSG(1,(TEXT("For IOPregs : VirtualAlloc failed!\r\n")));
                RetValue = FALSE;
        }
        else
        {
                if (!VirtualCopy((PVOID)v_pIOPregs, (PVOID)(BASE_ADDRESS >> 8), sizeof(GPIO), PAGE_PHYSICAL | PAGE_READWRITE | PAGE_NOCACHE))
                {
                        ERRORMSG(1,(TEXT("For IOPregs: VirtualCopy failed!\r\n")));
                        RetValue = FALSE;
                }
        }

        if (!RetValue)
        {
                RETAILMSG (1, (TEXT("::: PIO_InitializeAddresses - Fail!!\r\n") ));

                if (v_pIOPregs)
                {
                        VirtualFree((PVOID) v_pIOPregs, 0, MEM_RELEASE);
                }

                v_pIOPregs = NULL;

                RetValue = FALSE;
                return RetValue;
        }

        //?????????÷????GPIOE8
        v_pIOPregs->PORTCFG10 &= ~(0x0f << 12);
        v_pIOPregs->PORTCFG10 |= (0x01 << 12);

        //?????????÷??????????
        v_pIOPregs->GPEEN |= (0x01 << 8);

        return(RetValue);
}

DWORD PIO_Init(DWORD dwContext)
{
        MyGPIO_InitAddresses();
        g_OpenCount = 0;

        return (DWORD)1;
}

BOOL DllEntry(HINSTANCE hinst_dll, DWORD reason, LPVOID reserved)
{
    switch (reason) {
    case DLL_PROCESS_ATTACH:
        RETAILMSG(1, (TEXT("[GPIO] Process Attach\r\n")));
        break;
    case DLL_PROCESS_DETACH:
        RETAILMSG(1, (TEXT("[GPIO] Process Detach\r\n")));
        break;
    }

    return TRUE;
}

BOOL PIO_Close(DWORD Handle)
{
        g_OpenCount = 0;

    return TRUE;
}

BOOL PIO_Deinit(DWORD dwContext)
{
        g_OpenCount = 0;

        if (v_pIOPregs)
                VirtualFree((PVOID) v_pIOPregs, 0, MEM_RELEASE);        /* ??·??ê?????é?????? */

    return TRUE;
}

DWORD PIO_Open(DWORD dwData, DWORD dwAccess, DWORD dwShareMode)
{
        if (g_OpenCount > 0)
                return 0;

        g_OpenCount++;

    return g_OpenCount;                                                        /* ·????????????????? */
}

BOOL GPIO_SetPin(DWORD dwIoControlCode, BYTE PinNum)
{
        //?è???????????÷??1
        v_pIOPregs->GPESET |=  (0x01 << 8);

        //????????
        v_pIOPregs->CPUD7 &= ~(0x03 << 30);
        v_pIOPregs->CPUD7 |= (0x01 << 30);
        return TRUE;
}

BOOL GPIO_ClrPin(DWORD dwIoControlCode, BYTE PinNum)
{
        //?è???????????÷??0
    v_pIOPregs->GPECLR |=  (0x01 << 8);

        //????????
        v_pIOPregs->CPUD7 &= ~(0x03 << 30);
        v_pIOPregs->CPUD7 |= (0x02 << 30);
        return TRUE;
}

BOOL GPIO_Display(DWORD dwIoControlCode, BYTE PinNum)
{
   v_pIOPregs->PORTCFG10 &= ~(0x01 << 12);

   return TRUE;
}

BOOL
PIO_IOControl(
    DWORD Handle,
    DWORD dwIoControlCode,
    PBYTE pInBuf,
    DWORD nInBufSize,
    PBYTE pOutBuf,
    DWORD nOutBufSize,
    PDWORD pBytesReturned
    )
{
        BOOL bErr = FALSE;

        switch(dwIoControlCode)
        {
                case IOCTL_GPIO_SET_PIN:
                    GPIO_SetPin(dwIoControlCode, *pInBuf);
                        break;

                case IOCTL_GPIO_CLR_PIN:
                    GPIO_ClrPin(dwIoControlCode, *pInBuf);
                        break;
                case IOCTL_GPIO_DIS_PIN:
                        GPIO_Display(dwIoControlCode, *pInBuf);
                        break;
        }

    return true;
}

网友A:
在PIO_IOControl,GPIO_SetPin, GPIO_ClrPin, GPIO_Display, 这几个函数都加下打印信息,看看调用是否正常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有电平变化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有电平变化没?

对哦。。。就是示波器没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PIO_IOControl,GPIO_SetPin, GPIO_ClrPin, GPIO_Display, 这几个函数都加下打印信息,看看调用是否正常

USB连接的 用什么函数打印哦?

网友:
呵呵,你小子真的很热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