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vxsim如何设置内存大小啊

楼主(2010-06-08):
弱问,vxsim如何设置内存大小啊
没找到在哪里设置啊。现在稍微跑大一点的程序,就vector 13 general protection....
启动就直接启动起来了,没发现哪里有设置的?target server倒是能找到设置内存的地方。
我用的vxworks 2.0
内存
protection
General
server

网友A:
在你启动vxsim的时候,界面上有有的选择啊!在你选择"OK"的时候,注意一下上面有个Memory Size的地方,就在那儿填写的!有个默认大小,你可以改。

网友B:
下面只有processor no啊。是不是2.0没这个功能?

网友C:
Tornado2.2在IDE界面下启动vxsim的时候可以直接设置内存大小。
但Torando2.0的只能是在命令行运行指定内存大小了,通过/r命令,如:c:\>vxworks.exe /r 3000000 就是指定3000000字节的内存
simpc的帮助中就有写的,或者target\config\simpc\target.nr中也有描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