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dence画原理图问题

楼主(2009-03-24):
请教cadence画原理图问题
请教cadence画原理图时,
我把CPU分成3部分
想画在三个PAGE上
请问怎么才能让这三个PAGE连接起来
问题

网友A:
既然分了三个page,干吗要连接起来?
CPU分三部分,比如A B C,画原理图时就设定成U1A,U1B,U1C,这样就保证被视为同一个器件。

网友B:
楼上正解,做原理图封装的时候先分好

网友C:
我用的是orcad画的,不知道你是不是,你new part的时候在new part properties对话框的parts per pkg里填上3,这个元件就被分成三部分了,画好一个part后在view菜单点net part,把剩下两个画好。然后你把这三个part放在三个不同的page的时候,orcad会把它们当作一个元件处理了。

网友D:
LZ软硬件都会啊,不错,向你学习。

网友E:
哦这样啊
呵呵,刚开始学
那就好!我以为还需要做特殊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