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怎么开发ppt阅读器?

楼主:
目前正在做一个投影机的项目,采用winCE5.0系统,现在需要写一个ppt文件阅读器的应用程序,请高手指点一下方法和思路....
我测试过winCE5.0自带的PowerPoint程序,基本上可以打开我的.ppt文件,但是界面难看且无法按键操作(因为不带触摸屏,只能用按键了).所以想自已写一个.
另外我想,如果能在winCE5.0自带的powerpoint程序基础上修改应当会省很多时间,现在我不知从何下手.请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
想法很大气,不过劝你放弃。微软的ppt格式本身就是保密的,想做这样的程序,你没这个能力。

网友:
微软的东西很多不好搞啊

网友:
算了,别想了,连R3上的office viewer都不是微软自己开发的。

网友:
需要了解 ppt的格式.. 然后解析...

网友:
先搞一个团队,然后找一些ppt的格式白皮书,用个几个月把他搞定,呵呵,太难了
好比搞个小office
不过,很佩服lz的勇气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建议.看来我的这个想法行不通.但不知有其它办法没?

网友:
我不想做大修改,只是想修改一下界面,增加几个按键操作,不知这样能行否?

网友A:
用第三方的软件吧

网友:
如果微软开放office部份的源码,可以找到分析看看

网友:
PC下微软提供了PowerPoint类型库msppt.olb,可以用VC调用这个库文件完成PPT的基本操作,
wince不太清楚,你可以在EVC下调用者个库文件试试。

网友B:
如果要改ppt那是很难,但是你的需求也不要改它啊.
只要知道ppt的前翻和后翻的消息定义就行了吧.
做一个测试程序,找出这2个消息定义,然后按键时就给ppt窗口发这两个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改ppt那是很难,但是你的需求也不要改它啊.
只要知道ppt的前翻和后翻的消息定义就行了吧.
做一个测试程序,找出这2个消息定义,然后按键时就给ppt窗口发这两个消息.

前翻和后翻这个功能已经可以用按键操作,就是响应VK_UP,VK_DOWN就行了.现在的问题在于,当PPT文档打开后不是全屏的投影模式,而是PPT的编辑模式,左边的目录窗口占了一半的屏幕.我们在winCE下的投影只需要查看不需要编辑,所以最好是一打开PPT文档就能满屏显示出来.因此,要实现这个功能用按键操作要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第三方的软件吧

请问现在有winCE下免费的第三方软件能打开PPT文档吗?

网友:
切到幻灯片模式应该也有消息响应吧.
如果有的话,找到这条消息, 启动ppt就马上发这一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