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个程序。急用!!!

楼主:
为什么float在keil c中使用报错。
如以下代码:

float a;
a=3.14;
printf("%f",a);
这都报错为什么?

网友:
什么错误?
估计是头文件没有包括吧

网友:
无错。

#include

main()
{ float a;
a=3.14;
printf("%f",a);
}

网友:
2楼证明了 没有问题,你怎么会报错 呢?会不会 跟编译器 有关

网友:
我又试了,可还是不行。我是在keil c中,不知道为什么不行?我要用在单片机开发中,这个问题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把错误信息贴出来。
程序没有问题的。

网友:
你把KEIL软件重装一下试试看

网友:
没有错误类型,不好判断

网友:
#include
main()
{ float a;
a=3.14;
printf("%f",a);
}
出现的错误如下:
FATAL ERROR L210: I/O ERROR ON INPUT FILE:
    EXCEPTION 0021H: PATH OR FILE NOT FOUND
    FILE: C:\KEIL\C51\LIB\C51FPS.LIB
Target not created
重装keil c也不行,我vc试没问题,可在keil c中就有问题,我也查了keil c教程,上面就是这么写的,而且我还必须要用这个软件。大家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此外,不知道我另外的帖子大家看见没,我正在开发一键盘,是控制监控设备,摄像机和云台的。键盘上有9个按键和一个摇杆,摇杆是四个方向水平360度都可以波动,根据波动摇杆快慢控制云台转动的快慢。要用c语言编写。大家的好办法,好程序告诉我吧?谢谢.

网友:
#include
main()
{ float a;
a=3.14;
printf("%f",a);
}
出现的错误如下:
FATAL ERROR L210: I/O ERROR ON INPUT FILE:
    EXCEPTION 0021H: PATH OR FILE NOT FOUND
    FILE: C:\KEIL\C51\LIB\C51FPS.LIB
Target not created
重装keil c也不行,我vc试没问题,可在keil c中就有问题,我也查了keil c教程,上面就是这么写的,而且我还必须要用这个软件。大家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此外,不知道我另外的帖子大家看见没,我正在开发一键盘,是控制监控设备,摄像机和云台的。键盘上有9个按键和一个摇杆,摇杆是四个方向水平360度都可以波动,根据波动摇杆快慢控制云台转动的快慢。要用c语言编写。大家的好办法,好程序告诉我吧?谢谢. 重装keil c也不行,我vc试没问题,可在keil c中就有问题,我也查了keil c教程,上面就是这么写的,而且我还必须要用这个软件。大家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估计是头文件没有包括吧

网友:
看看这这个路径上是不是有C51FPS.LIB这个文件 C:\KEIL\C51\LIB\C51FPS.LIB

网友:
单片机中使用printf函数需要初始化串口的,你的少了串口初始化。
#include
main()
{
SCON = 0x50; /* SCON: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rcvr */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
TH1 = 221; /* TH1: reload value for 1200 baud @ 16MHz */
TR1 = 1; /* TR1: timer 1 run */
TI = 1; /* TI: set TI to send first char of UART */
float a=3.14;
printf("%f",a);
}

网友:
printf,貌似这个函数需要修正,才能使用

网友:
我加初始化串口了,可是不行。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去掉printf("%f",a); 这句话,看看有没有错误.
如果没有了,那可能是你的51lib里面没有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用prinf,prinf会生成很长一段代码的:)

网友:
你怎么没有#include
printf内部实现要判断TI这个寄存器的值。
另外使用printf前要把TI=1。

网友:
#include
#include
main()
{
        float a=3.14;
        SCON = 0x50; /* SCON: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rcvr */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
        TH1 = 221; /* TH1: reload value for 1200 baud @ 16MHz */
        TR1 = 1; /* TR1: timer 1 run */
        TI = 1; /* TI: set TI to send first char of UART */
        printf("%f",a);
}
这个程序完全通过,在serial#1窗口输出3.14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clude
main()
{ float a;
a=3.14;
printf("%f",a);
}
出现的错误如下:
FATAL ERROR L210: I/O ERROR ON INPUT FILE:
    EXCEPTION 0021H: PATH OR FILE NOT FOUND
    FILE: C:\KEIL\C51\LIB\C51FPS.LIB
Target not created
重装keil c也不行,我vc试没问题,可在keil c中就有问题,我也查了keil c教程,上面就是这么写的,而且我还必须要用这个软件。大家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此外,不知…

没有找到浮点库C:\KEIL\C51\LIB\C51FPS.LIB,你可以用 -lfps 试试

网友B(2009-03-30):
没添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