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了DSP一段时间,感觉嵌入式软件开发好像全是软件的问题呢。

楼主:
      可能是因为我用的学校提供的现成的试验箱吧,功能比较齐全,北京合众达的DM643的箱子。
       从学习DSP开始,都觉得在跑例程、改写、编写程序中,困难最多的都是软件方面的问题,像是基本语法、编译器和连接器的工作原理、各种API的使用等等,对于DSP本身的硬件相关的没有什么深的感触。
      我还没有自己完整配置过外设,因为例程都是配置好了的。不知道我的感觉是不是不对,我一直怀疑我仅仅用试验箱而没有硬件调试经验,这样是不完整的,我不希望我成为一个纯软件开发的软件技术员,希望软件和硬件都能了解些。

网友:
各位对于学习DSP开发像我这样的,有什么建议么,在硬件方面。

网友:
对应DSP 我是不太懂 但是都是嵌入式的 都是差不多的 因为你一直用的是试验箱 所以设计硬件的比较少 等你要做项目的时候 你就要自己设计硬件 调试硬件 还有最好的生产加工,事情很多的
鉴于你这中情况 可以自己试着做个开发板,或者自己给自己想个小项目,多加点外设,自己画板,亲自调试一下

网友:
自己设计电路调试电路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硬件的东西,但是随着芯片集成化程度越来越高,对硬件设计来说确实省了不少事,就单纯嵌入式来说好像软件上的事比硬件的事确实要多一些。

网友:
引用楼主 guojianxun17953 的回复:
? ? ? 可能是因为我用的学校提供的现成的试验箱吧,功能比较齐全,北京合众达的DM643的箱子。
? ? ? 从学习DSP开始,都觉得在跑例程、改写、编写程序中,困难最多的都是软件方面的问题,像是基本语法、编译器和连接器的工作原理、各种API的使用等等,对于DSP本身的硬件相关的没有什么深的感触。
? ? ? 我还没有自己完整配置过外设,因为例程都是配置好了的。不知道我的感觉是不是不对,我一直怀疑我仅仅用试验箱而没有硬件调试经验,这样是不完整的,我不希望我成为一个纯软件开发的软件技术员,希望软件和硬件都能了解些。

强烈建议楼主在试验每个例程,对照DSP的技术手册,看下相关模块的寄存器是什么功能?做什么作用?他们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 学习软件的同时完全掌握该DSP的所有功能模块的软件原理与配置。

这样你就是一个合格的前台软件工程师,这样你就比较适合在大公司工作(而且会比较顺)。
这里的大公司比如:华为、中兴这种档次的公司(国外很多这样的大公司,IBM、三星、NXP等等)
因为大公司要的是精通的专才。

小公司很多要的是软硬都会的通才,呵呵

楼主也不必太担心,只需学精即可。

网友:
我先是一个纯粹的软件开发人,想往这方面多学习点

网友:
先从51 或ARM学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