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滤波电路设计

楼主(2010-02-28):
放大滤波电路设计
朋友们帮忙设计一个适合脉搏波的放大滤波电路。放大倍数大约30左右,要稳定哦
设计
朋友

网友A:
脉搏波不是有经典的仪表放大器,就是调试来比较麻烦。

网友B:
这属于精仪,有一定难度。
建议楼主看看一些大公司的LNA(低噪声放大器)。
另外以前做类似的精密仪器的设计时,都是上CNKI上下载一些硕博论文,有些论文很对应的参考设计,
楼主也可以去CNKI下载一些论文,参考下对应的设计。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YXX200701027.htm

网友C:
可不可以帮我设计一个呢

网友D:
精度不做高要求的话,可以V/F变换后再放大,否则直接放大很困难。

网友E:
能不能帮我设计一个发我邮箱,61729164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