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后何时执行睡眠前保存的指令

楼主:
如题,请问高手:
1,唤醒相当于执行了一次热重启,一些initializing需要重做,具体是哪些初始化?
2,那么何时切换到睡眠前保存那条机器指令呢?

网友:
具体是哪些初始化,与硬件相关

网友:
看下startup.s

网友:
首先,唤醒是不是启动.
唤醒的对象是睡眠的处理器.
睡眠是CPU的一种工作状态,只是CPU的时钟输入没有了,实行程序的工作暂时停止了而已.当外部有些中断唤醒CPU之后,CPU会自动进入中断处理程序运行,出来之后接着睡眠时运行的指令后面继续运行.

一般的说,CPU将要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程序员都会人为地把一些设备的信息、状态、参数保存起来,关闭设备。当某设备在被关闭了,那么在唤醒的时候,CPU要在唤醒中断中把设备恢复到睡眠之前的状态。

网友:
楼上理解的有误吧。wince中,唤醒就是一次热启动,执行的第一条指令是nboot中的,接着eboot也会运行,然后检查唤醒寄存器判断是开机还是唤醒,并确定唤醒源,再确定执行哪个分支的。
引用 网友A:
首先,唤醒是不是启动.
唤醒的对象是睡眠的处理器.
睡眠是CPU的一种工作状态,只是CPU的时钟输入没有了,实行程序的工作暂时停止了而已.当外部有些中断唤醒CPU之后,CPU会自动进入中断处理程序运行,出来之后接着睡眠时运行的指令后面继续运行.

一般的说,CPU将要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程序员都会人为地把一些设备的信息、状态、参数保存起来,关闭设备。当某设备在被关闭了,那么在唤醒的时候,CPU要在唤醒中断中把设备恢复到睡眠之前的状态。

网友:
又是入门级的问题

网友:
当唤醒的时候是不是从startup开始执行然后在判断是不是唤醒 然后跳到相应的唤醒程序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