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模拟器

楼主:
谁有用过CE下的模拟器啊。。。。想问下diplay需要设置一个多大的显示屏啊。。。我的显示驱动需要修改吗?我的一直处于黑屏的状态

网友:
没有关系的

黑屏,是其它的原因。LZ,你的CE是5.0还是6.0?

网友A:
我按照网上的文档设置了。。但是还是黑屏。。没什么办法

网友:
用的是微软提供的Deviceemulator BSP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按照网上的文档设置了。。但是还是黑屏。。没什么办法

我一用就好了。嘿嘿。

估计少装了一个玩意。

或者使用KITL Kernel debugger等。

网友:
我就是看的你的blog装的啊。。。。哎。。。失望啊。。。

网友:
呵呵。。。回去实验了一下。。果然通过PDA的模板创建的工程就可以。。可能是很多的组件你不加进去就不行吧。。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