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接外设的问题

楼主(2009-04-03):
s3c2410接外设的问题
1 我把外设芯片的片选接到arm的片选3上了,是否外设的基地址就是arm的bank3的地址哩,需要加芯片的I/O基地址吗,我的芯片好像没有这一项噢
2 外设芯片有4个addr引脚,不知道这对基地址有啥影响,我只接了一个外设芯片。
小女子谢过
芯片
ARM
小女子
外设
影响

网友A:
基地址应该是Bootloader 中的basetext 设置的吧

网友B:
周工开发网-淘宝店开张,三款周立功99元开发板强烈推荐!
EasyARM1138 (Cortex-M3核arm开发板)(99元)
EasyARM2103 (arm7内核开发板)(99元)
EasyFPGA030 (FPGA开发板)(99元)
网站:
www.01zg.com
淘宝:
shop37086041.taobao.com

网友C:
我想首先要查一下你的外设有没有关于基地址的设置,比如rt8019就可以通过引脚设置来决定自己的基地址。这样的话外设的基地址就是arm片选的基地址+外设自身的基地址。然后还要看arm哪个addr引脚与外设addr0接,计算偏移量。举个例子说arm的addr4接外设的addr0,那么基地址就是arm片选的基地址+外设自身的基地址<<4。

网友D:
1 我把外设芯片的片选接到arm的片选3上了,是否外设的基地址就是arm的bank3的地址哩,
需要加芯片的I/O基地址吗,我的芯片好像没有这一项噢
2 外设芯片有4个addr引脚,不知道这对基地址有啥影响,我只接了一个外设芯片。
* 把外设芯片接到片选3上, 表明外设地址的基地址就是bank3的地址,
具体偏移地址由外设的地址线与ARM的地址线连接确定, 而且要考虑你的外设芯片的数据宽度
一般偏移地址为0,而且地址连续的接法如下:
8bits 数据宽度, 地址线接 a0 a1 a2 a3 ...
16bits数据宽度, 地址线接 a1 a2 a3 a4 ...
32bits数据宽度, 地址线接 a2 a3 a4 a5 ...
如果不是上述接法, 需要由具体接法确定偏移地址、是否地址连续、以及不连续时的地址间隔。

网友E:
谢谢 ,我没有移位也可以读写芯片了,真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