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的语句出自下面这段:

楼主:
19.4.2.13 Set Field Margin Level Command
The Set Field Margin Level command, valid in special modes only, causes the Memory Controller to set the margin level specified for future read operations of a specific P-Flash or D-Flash block.
Table 19-56. Set Field Margin Level Command FCCOB Requirements
CCOBIX[2:0] FCCOB Parameters
000 0x0E Global address [22:16] to identify the Flash block
001 Margin level setting
Upon clearing CCIF to launch the Set Field Margin Level command, the Memory ontroller will set the field margin level for the targeted block and then set the CCIF flag.
这是freescale 的MC9S12XS128芯片手册中介绍D-FLASH(EEPROM)读写方式章节中的一段. 在此先行谢过各位热心朋友,分不够可再加,回复时留言说明就好.
详情回复

网友(2009-10-24):
19.4.2.13 Set Field Margin Level Command
The Set Field Margin Level command, valid in special modes only, causes the Memory Controller to set the margin level specified for future read operations of a specific P-Flash or D-Flash block.
Table 19-56. Set Field Margin Level Command FCCOB Requirements
CCOBIX[2:0] FCCOB Parameters
000 0x0E Global address [22:16] to identify the Flash block
001 Margin level setting
Upon clearing CCIF to launch the Set Field Margin Level command, the Memory ontroller will set the field margin level for the targeted block and then set the CCIF fl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