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wince5 手写(拼音)输入法的开发

楼主:
高分求基于wince5下开发的手写及拼音输入法的开发。vs2005,分不够,可再开贴。提供思路者都有分。

网友:
我们是买的。

网友:
WINCE 上 用SIP 做 比较方便

Programming Microsoft Windows CE .NET, Third Edition
by Douglas Boling  ISBN:0735618844
Microsoft Press ? 2003 (1224 pages)

看这本书 的第18章,有个完整的例子 (只是告诉你怎么用SIP框架,拼音输入要自己实现)

不过要做功能强大的 也是要花不少精力的

所以一般公司都是买第三方

网友:
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给个例子,xxf_yath@163.com

网友:
可以去看看自由拼音输入法,在我CSND的BLOG中有文章。
在EVC4下可以编译成功。

网友:
如果你只是想研究研究,那找这些看看可以。
如果想靠做这个赚钱,就想想那些专门做输入法的公司。

网友:
感谢各位朋友的回复,我主要的需求是手写输入法功能,用于导屏航上面。

to 91program :有这方面的例子吗?

网友:
没有做过,推荐买第三方
个人觉得大概思路是:
拼音的话,可以参考一下T9是怎么写的,主要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字库,查找速度要快,然后如果要做联想的功能的话,还要有一个词库。最后就是界面相关的sip的编写了。

如果是手写,那就主要看有没有中文字体识别引擎,如果有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看看 International > Locale-specific Support > Handwriting Recognizer Engine (HWX) > 这个

网友:
自己做吧,关键是要有字库

网友:
用第三方软件吧

网友:
我现在最终的目的就是想在自己开发的导航屏软件中,实现手写输入法功能,不管手写输入法软件是用第三方的还是自己开发,只要可供在程序中使用,来实现就可以,若使用第三方软件,有没有提供免费接口可供调用的。

网友:
免费的肯定没有,自己做吧,也不算太复杂

网友:
用在商业上,第三方的要好些吧。

网友:
不要希望什么都是免费的。手写输入要做实用了,还是有难度的,做商业应用,该付钱的就要付钱,别就想着自己赚钱。

网友:
我们以前也是买的,后来和第三方的研究院一起开发过,wince下面的中文输入法

网友:
手写用汉王的
拼音我有原码

网友:
好东西,一直想自己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