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睡眠的问题

楼主:
目前在用6410做一个手持终端,要有睡眠唤醒的功能。目前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
如果不加HIVE注册表,睡眠唤醒,运行应用程序,反复测试都是OK的
但是加上HIVE注册表之后,运行一个普通的应用程序,比如TCPMP,或者自己写一个小的界面测试程序,再睡眠,唤醒就出问题了。
对比在2440上加上HIVE,测试同样的应用,睡眠唤醒都没有问题。不过2440是5.0,而6410用的是6.0

因为手持终端需要加HIVE,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头绪,希望高手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A:
休眠跟HIVE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吧。
我在WinCE6.0上同时用HIVE和Suspend,没有碰到楼主所说的情况。

另外,唤醒出问题具体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sunrain_hjb,是否可以通过应用程序实现系统的睡眠和唤醒,如果可以,相关的函数是什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休眠跟HIVE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吧。
我在WinCE6.0上同时用HIVE和Suspend,没有碰到楼主所说的情况。

另外,唤醒出问题具体是什么问题呢?

感谢您的回复,我想应该也是没有关系的,但是现在测试发现加上HIVE,运行一些应用程序后唤醒就出错了,出错的表现是启动到一半就停下来了,怀疑是某个驱动的问题,但是几乎吧所有驱动都去掉还是不行

网友B:
感觉是文件系统的问题

网友C:
真要开始搞,mark 一下。呵呵

网友D:
支持一下,6410似乎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文件系统的问题

googleman也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要开始搞,mark 一下。呵呵

googleman也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持一下,6410似乎有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否有解?

网友:
我去年离职了,现在听说没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支持一下,6410似乎有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否有解?

小梁。。。

网友:
我的省电模式只是通过应用程序把屏和通信关闭了,CPU还在运行,呵呵.失败啊.

网友:
LZ你的6410+WINCE 6.0 唤醒后显示正常吗?我的唤醒后显示不正常,但是跟电脑连接ACTIVESYNC就可以,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恩,过段时间不忙了,准备学习睡眠唤醒,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
看来不是我一个人遇到这个怪问题,发现是对应用程序对大文件进行操作后,挂起唤醒后死机

网友:
显示不正常可以在唤醒启来再加一次初始化LCD,可能跟屏有关系。

网友E:
解决了,卖个关子,看0.35版本的修改说明就知道了,一直困扰的问题竟然就这么解决了,哈哈

网友:
哦 建议在blog里面写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支持一下,6410似乎有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否有解?

小梁。。。

呵呵,有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卖个关子,看0.35版本的修改说明就知道了,一直困扰的问题竟然就这么解决了,哈哈

0.35版? 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卖个关子,看0.35版本的修改说明就知道了,一直困扰的问题竟然就这么解决了,哈哈

0.35版? 啥意思

0.35版本的修改说明

网友:
正要研究这个问题,可否在blog里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