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中断

楼主:
在没有加中断时,程序可以运行,加了中断想简单实现控制P1.0  LED 灯亮,不知道哪里错了,请朋友帮忙看看  谢谢

#include
sbit  d1=P1^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
{
while(--cnt);
}
void main()
{
        EA=1;              //开总中断
        EX0=1;             //开外部中断

        unsigned  char  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char i;
        while(1)
        {
                for(i=0;i<8;i++)
                {
                        P0=duan;                                //段码显示
                        P2=i;                   //位选
                delay(60000);
                }

                for(i=7;i>=0;i--)
                {
                        P0=duan;
                        P2=i;
                delay(60000);
                }
    }
}
void exter0() interrupt 0
{
        d1=0;
}

网友:
清中断标志位?

网友:
不关中断标志位的是,51单片机 外部中断触发后,转到对应的中断处理程序后,硬件自动清其标志位。不知道你现在的效果如何?你可以描述一下。而且d0是干什么用 的,是不是d0造成的?

网友:
外中断是用软件来清滴。。。

网友:
版主,我再查了一下外部中断标志位是否硬件清零的资料。的确是硬件自动清零的:

IE0:INT0 中断请求标志位.当有外部的中断请求时,这位就会置1
(这由硬体来完成),在CPU 回应中断后,由硬体将IE0 清0.

我现在网上看了几份资料都是说硬件自动清零,不知道版主在哪份资料看到一定需要软件清零的?呵呵,因为我没在权威的datasheet上看到关于IE0的相关描述,故要确认一下,呵呵。

网友:
我就是想简单实现中断的功能,中断时  P1.0的灯亮,

现在主要是 程序编译时错的,如果不加上面红色标记的中断部分就正确的,加上了编译就错了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数码管显示.c...
数码管显示.C(1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unsigned'
数码管显示.C(1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数码管显示.C(1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char'
数码管显示.C(13): error C202: 'i': undefined identifier
数码管显示.C(16): error C202: 'i': undefined identifier
数码管显示.C(18): error C202: 'i': undefined identifier
数码管显示.C(19): error C202: 'i': undefined identifier
数码管显示.C(23): error C202: 'i': undefined identifier
数码管显示.C(25): error C202: 'i': undefined identifier
数码管显示.C(26): error C202: 'i': undefined identifier
Target not created

请问是是哪里错了?   我想多半是中断部分

网友:
上面的错误:
你将
EA=1; //开总中断
EX0=1; //开外部中断

两句语句放到定义变量后面就可以了。

改成: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char i;

EA=1; //开总中断
EX0=1; //开外部中断

网友:
呵呵。。。真的太感谢“蜗牛潜行”的狮子兄;

搞定了虽然暂时不知道变量为啥定义在后面。。。。慢慢学

同时也谢谢其他几位朋友

网友:
这个是语法规则,呵呵,内部变量的声明,是要在函数的开始,常规语句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