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开发环境,系统Wince5.0,实现PDA上拍照,照片格式为jpg,怎么实现?

楼主:
如题:
  EVC开发环境,系统Wince5.0,实现PDA上拍照,照片格式为jpg,怎么实现?

网友A:
这个主要看摄像头,好像有些摄像头出来的数据就是jpg。
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做一个转换再保存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看摄像头,好像有些摄像头出来的数据就是jpg。
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做一个转换再保存文件就可以了。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看摄像头,好像有些摄像头出来的数据就是jpg。
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做一个转换再保存文件就可以了。

错了,同意一半。
CE下,做一个转换就太麻烦了。

网友:
摄像头出来的数据一般都是bmp的,要将bmp图片压缩为jpg有点麻烦

网友:
从摄像头出来的都是原始数据 RGB,要是要JPG,要把BMP图片转成JPG的,这个在CE下通过EVC编程,可以实现的

网友:
> 可以考虑一下 CxImage

网友:
如果你的PDA有USB HOST接口,可以试试外接的USB摄像头。有些不少摄像头可直接输出jpg。

网友:
如果是CE5以上,可以用Imaging库来实现

网友:
不行啊,我弄不好,大家再帮我出出招!

网友:
我觉得这个事情得分几步,
首先搞清楚摄像头采集到的原始数据是什么,
现有的程序能否实现摄像头预览的功能,
如果都没有问题了,再想办法将图像数据压缩成jpg文件。

网友B:
OV2640 出来就可以使JPEG,不过这个需要用DirectShow 才能显示吧。
因为2440 没有采用DirectShow,所以我还是让OV2640 输出RGB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OV2640 出来就可以使JPEG,不过这个需要用DirectShow 才能显示吧。
因为2440 没有采用DirectShow,所以我还是让OV2640 输出RGB数据。

这个DirectShow应该是wince5.0系统上配备的吧?和硬件没啥大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