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M Nand flash如何寻址?

楼主:
CPU为32位ARM芯片

Nand flash芯片为三星K9F1G08X0M (X8),有效存储128M + 4M OOB

地址分配如下面所示:

            IO0      IO1    IO2      IO3    IO4    IO5    IO6    IO7
1st Cycle    A0      A1      A2      A3      A4      A5      A6    A7
2nd Cycle    A8      A9      A10      A11      L      L      L      L
3th Cycle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    A19
4th Cycle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本人目前的写地址方式如下:
  *NAND_ADDR_BASE = startAddr & 0xff;//column address
  *NAND_ADDR_BASE = (startAddr >> 8) & 0x0f;//column address
  *NAND_ADDR_BASE = (startAddr >> 16) & 0xff;//row address
  *NAND_ADDR_BASE = (startAddr >> 24) & 0xff;//row address

出现的问题是:每一块的第0页,读写都正确,但是其他页总有读取数据错误,一般是5个错误字节,值为0x0F。无论是对块的擦出还是页写入,读出后的数据总是这样。

初步怀疑地址赋值有误,望有过128M Nand flash编程经验的大哥不吝赐教。

网友:
地址分配说的很明确了呀
总共需要4个cycle来完成寻址

  *NAND_ADDR_BASE = startAddr & 0xff;//column address
  *NAND_ADDR_BASE = (startAddr >> 8) & 0x0f;//column address

  *NAND_ADDR_BASE = (startAddr >> 12) & 0xff;//row address
  *NAND_ADDR_BASE = (startAddr >> 20) & 0xff;//row address

网友:
楼上的是正解,楼主的思维在第二周期出了问题,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址分配说的很明确了呀
总共需要4个cycle来完成寻址

? *NAND_ADDR_BASE = startAddr & 0xff;//column address
? *NAND_ADDR_BASE = (startAddr >> 8) & 0x0f;//column address

? *NAND_ADDR_BASE = (startAddr >> 12) & 0xff;//row address
? *NAND_ADDR_BASE = (startAddr >> 20) & 0xff;//row address

R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