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发
怎么想嵌入式linux系统中写入自己的程序

楼主(2009-08-07):
怎么想嵌入式linux系统中写入自己的程序
我想在一个嵌入式linux系统中写入自己的开发程序,
芯片是PPC
linux内核是linux 2.6.26
目标机上拥有Jtag.可以用此和目标机相连.
宿主机就是一台普通的PC机,装有windows XP系统, 我不知道在宿主机上应该用什么调试器,编译器.
如果将开发好的程序通过调试器烧入目标机中
linux
XP系统
编译器
目标
我不知道
linux

网友A:
目标机上拥有Jtag.可以用此和宿主机相连.

网友B:
嵌入式linux系统中写入自己的开发程序
linux应移植好了的吧?
目标机有网口?
可以通过网口将自己生成的程序下载到目标机运行。
在linux中写入自己的程序和jtag没有关系。

网友C:
或者通过串口xmodem传输。
通过jtag烧,会把linux搞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