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g,telnet,ftp的问题,要疯掉了

楼主:
我原来是用天嵌2440的板子,现在硬件工程师重新画了底板
网络芯片也由DM9000换成DM9000A,
我现在ping都很顺畅,但是telnet上不去
Ex:telnet 不能打开到主机的连接 在端口 23 连接失败

而wince的ftp和http,也比较难上,偶尔能连上去。

哪位兄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么,请赐教!

网友:
貌似硬件干扰造成的不稳定。

网友:
可是我ping还算稳定啊
ping 192.168.1.6 -l 660 -t
也很少丢包,郁闷了。

网友:
自己顶起来...

网友:
这家伙画错底板了吧-_-!!!

网友:
telnet 23端口 前提是23已经打开

网友:
看来问题出在了网络这块,应检查网卡硬件连接和驱动程序这块。

网友:
网络接入这块有嫌疑,不过你有时候能登上去,就不好说了。问题可否重现?

网友A:
现在发现部分问题是因为使用了伪正版,并更新了微软补丁造成的。
现在换了正版,ftp http ok,但是telnet还是不行,奇怪的很。

网友:
那你把现在de软件都倒到原来天嵌2440的板子上,情况是否再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发现部分问题是因为使用了伪正版,并更新了微软补丁造成的。
现在换了正版,ftp http ok,但是telnet还是不行,奇怪的很。

我倒,用盗版还有这种问题,不是吧。怎么这么恐怖。